大家来讨论讨论

楼主(2005-05-07):
我的物理书上说,用手用力扭动直流电机(有刷电机),会从它两个接头中发出电来

我想要是用力扭动无刷电机,会不会从它的三个接头中发出交流电来?

本人才学疏浅,以上只是猜想,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当然会了.

楼主:
那也就是说:将两个无刷电机的三条线接起来,转动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跟着转咯?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5-7 10:37 AM 发表:

那也就是说:将两个无刷电机的三条线接起来,转动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跟着转咯?

你要考虑一下能量转换的问题,发出的微电远远远远远远远不足以驱动回这个电机,你把它太理想化了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5-7 10:37 发表:

那也就是说:将两个无刷电机的三条线接起来,转动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跟着转咯?

就算发出的电量足够也不行,无刷电机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换相时间,不然是不能启动的.

楼主:
那为什么无刷电机会比较省电呀?

网友:
这位兄台,无刷电机也不省电呀,当然,相对有刷的可能会友一点点点。我手上就友一个无刷电机。小小的500W。

网友:
无刷电机不叫省电是效率高,也就是说消耗同样多的电量,会比有刷电机多出力.
因为无刷电机内部没有电刷之间我接触电阻,及火花等电力消耗,所以效率比有刷高.

楼主:
哈哈!我的物理老师跟我说:有刷电机运转时发出的电会抵消流进电机的电流

也就是说:会造成电能的浪费

SO,最好把电机运转时的发电量降到最低

方法有很多,比如改变线圈匝数什么的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5-8 06:33 PM 发表:

哈哈!我的物理老师跟我说:有刷电机运转时发出的电会抵消流进电机的电流

也就是说:会造成电能的浪费

SO,最好把电机运转时的发电量降到最低

方法有很多,比如改变线圈匝数什么的

你理解错了,电机转的时候回产生反电动势,阻碍电流通过,这不代表电机浪费电,一般高中物理不讨论反电动势问题,我们一般把反电动势看做电机的等效电阻,也就是说电机在转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电阻要比用万用表量的大很多,有时反电动势的大小可以反映电机的扭力大小,只要电机在转就会有反电动势,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不会造成什么电能的损失,唯一可以降低电量消耗的就是降低电机的直流电阻,让发热量降到最低.

[ Last edited by hans2000 on 2005-5-8 at 18:54 ]

楼主:
你好!请问该如何改变阻值?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5-7 10:37 AM 发表:

那也就是说:将两个无刷电机的三条线接起来,转动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跟着转咯?

怎么可能呢!
照你的说发,无刷电调就是多余的东西了。
24mmX1CM定子最多能做到输出7V300毫安电。错太远了!

楼主:
无刷电调输出交流电的频率是多少呀?

网友:
确实,这个反电动势能够降低通过电机的电流,它只和磁场与转速有关,但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为了降低热量损耗和对材料的要求,我们用户希望通过电机线圈的电流越小越好。所以,在条件允许时应该尽量想办法提高电机的转速。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5-9 12:37 PM 发表:

无刷电调输出交流电的频率是多少呀?

应该是可变的,对于同一个电机,频率越高转速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