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齿轮模数的问题

楼主(2005-05-07):
看到大家说什么齿轮的“模数”,我弄不明白,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这和数学有关,齿轮的外部不是三角的,而是圆的渐开线
你不用管那么多,只要在用齿轮时都选摸数一样的就可以了(但不排除特例)

网友:
模数简单说就是齿的大小。
模数越大,每个齿越大。
一般减速组有0.5的,GWS的大点,没工具,量不出来,大约0.7?
3003舵机里的最后一级一般也是0.5的
齿轮配合一定要模数相同,记得有帖子说用0.5的小齿配0.4的大齿,那简直是胡闹。寿命和效率都锐减。

网友:
eett  在 2005-5-7 19:49 发表:

模数简单说就是齿的大小。
模数越大,每个齿越大。
一般减速组有0.5的,GWS的大点,没工具,量不出来,大约0.7?
3003舵机里的最后一级一般也是0.5的
齿轮配合一定要模数相同,记得有帖子说用0.5的小齿配0.4的 ...

网友:
就是每齿的节圆直径。例如模数0.5,齿轮有10个齿它的节圆直径就是0.5×10=5mm;48个齿是0.5×48=24mm

楼主:
哦,是这么回事啊。模数就是每个齿的大小,比如大齿轮是0.5的模数,那么减速组上的小齿轮的模数也要是0.5的了,对吗?我是看到商城上的齿轮在说明上会告诉你,齿轮摸数,看来不是每个齿轮都能用的。

楼主:
对了,一般模型上用的齿轮模数应该都一样吧?

网友:
不一样的,GWS的大些。

网友:
上学时学过,现在都忘了,改天把书翻出来看看

网友:
齿轮除了模数外,还有一个参数叫压力角,大家可能更不懂了。

网友:
火花塞  在 2005-5-8 10:21 AM 发表:

齿轮除了模数外,还有一个参数叫压力角,大家可能更不懂了。

参数多了,比如变位系数对强度有重大影响。不过模型上知道模数就够了,除非自己要加工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