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亚拓T-REX450X的人!!

楼主(2005-05-07):
亚拓T-REX450X完整机大概要多少钱啊??还有要怎么配置?

网友:
V2+400LF2800KV无刷电机套装           1350
35A新款无刷定速电调                   400
亚拓9X舵机3个                         264
亚拓6g舵机1个                          88
ELE 2200MAH   2个                     430
日本PIEZO-10克锁尾陀螺仪(同亚托RCE500)550
亚拓原装接收机72                      143
FUTABA FF9CHP                        3400

合计                                 6625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12 at 20:52 ]

网友:
V2+400LF2800KV无刷电机套装
35A新款无刷定速电调
亚拓9X舵机3个
亚拓6g舵机1个
ELE 2200MAH   2个
GY240
亚拓原装接收机
FF6
这样要多少?

网友:
GY240   700-740其他上面全有了  自己加一下就知道.

网友:
ELE 2200MAH的电池练习悬停和航线不错
其他的复杂动作有点勉强
陀螺仪建议用
亚拓原装RCE-500或FUTABA GY系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
接收机方面,如果不打算用辅助平衡仪的话,建议你还是用FUTABA FF9CHP套装里面的149dp PCM接收机,稳定很多也放心哦!

楼主:
还能不能配比较中低价位的啊?

网友:
FF6遥控器多少钱?

网友:
建议在遥控设备上不要省钱
至少FF9或9X以上的设备!!!

网友:
楼主我配的是中低价位的:

V2+400LF2800KV无刷电机套装           1350
35A新款无刷定速电调                   400
亚拓9X舵机3个                         264
亚拓6g舵机1个                          88
ELE 1600MAH   2个                     360
PG-03陀螺仪  1个                      270
Futaba FF6 (发射和接受器)            1600

合计                                 4332

这个配置飞悬停和简单航线应该可以,但要飞3D就不行了,尤其是陀螺仪和FF6,跟不上。。。。

网友:
iceman  在 2005-5-7 04:01 PM 发表:

V2+400LF2800KV无刷电机套装           1350
35A新款无刷定速电调                   400
亚拓9X舵机3个                         264
亚拓6g舵机1个                          88
ELE 2200MAH   2个         ...

老大,你别把FF9算上去嘛,怪吓人的

楼主:
10楼的兄弟,你的群QQ我加不进去啊?

网友:
能请问各位大大,ELE 2200MAH ¥430在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http://www.elemodel.com/shop/DefaultStyle/default.aspx
这里,不过涨价了,现在是238*2=476啦。

网友:
O,又涨了啊,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