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求助]我菜鸟中的菜鸟-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05-05-07):
[求助]我菜鸟中的菜鸟-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首先先谢谢各位,大虾来看的帖子.
我很喜欢模型但是因为身边的朋友比较少喜欢模型的,所以一直处于菜鸟等级.
我想请问一下,对于我这样的菜鸟级爱好者,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的喷漆方法或是工具呢~!~!
再次谢谢各位大虾咯~!~!

楼主:
请问可以不用笔喷上色吗?
如果可以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如果刚入门的话,还是用笔涂吧,其实练手阶段(初级)只需要一把剪刀,一把美工刀,一张300号的水砂纸,所需的几种涂料,排笔,就足够了,别着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