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世纪号帆船大概可以在几级风力以下跑?

楼主(2005-05-07):
准备买条世纪号,北京风比较大,所以想问问,
有人说它的压铅不够重,大风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世纪号我看过,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垃圾".你要想玩帆船,就玩一米以上的.如E级,或国际M级.

网友(2005-07-18):
那在什么地方有得卖啊?
我问的是国际M级

[ Last edited by banike on 2005-7-18 at 15:54 ]

网友:
我的是E级还有国际M级

网友:
请不要诋毁国货啦!
象我这样的新手能有个买得起的摆弄摆弄已经不错了,就别说垃圾不垃圾的了啊!
就算是“E”级或“M”级的,风大时操作不当……呵呵!别说是模型,就是真船也照样翻!再说,一米多长的个,除非你家边上就有个比较理想的水域,不然,光是搬运到水边就够你费事的了……小磕小碰到还好,可是,一不留神就毁船喽!!!
侧翻一般出现在侧风航行的时候。你若感觉船倾斜得太厉害,就赶紧放帆啊!帆面与风向的夹角大了,风作用在帆面上的力量也会减小的——这样就翻不了。
帆船侧翻后一般很难自行回正——水会将帆“粘”住,再有,有的帆用的材料不合理,帆遇水后会增加很多重量,所以,更加不会自动扶正了……。
故做帆的材料要选则不会吸水的材料,如涤纶薄膜等强度比较好的材料做帆面……
楼主兄弟:您就悠着点玩就是了,什么马配什么鞍,只要你个人觉得那船好、价格便宜……玩你的就是了,自娱自乐……又不去参加什么“国际比赛”,别人说什么,那都只是个参考——包括我所说的……玩出好心情那才是真的!

[ Last edited by 偶啥也不懂 on 2005-7-18 at 16:55 ]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上的朋友有同感啊~~~
缘分那~~~

网友:
mig15  在 2005-5-7 17:06 发表:

准备买条世纪号,北京风比较大,所以想问问,
有人说它的压铅不够重,大风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如果你想选择帆船.请到本网站 R/C网络商店 滨海帆船模型 来看一下~谢谢!

既然你想玩帆船~最好不要选择国货.包括台湾雷虎产品~~~~

[ Last edited by 滨海模型 on 2005-7-18 at 21:59 ]

网友:
请帮忙找到"本网站 R/C网络商店 滨海帆船模型"地址, 居然没找到啊

网友:
8好意思,各位老大
我说的是我想买M级
不是我有拉!
我只有世纪750拉

网友:
雷虎维多利亚号很好啊..很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