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成功制作过电调的人求助!

楼主(2005-05-07):
我现在正在做无刷电调,功率比较大15v,60A。想使用ir2184s或是isl6700半桥驱动芯片驱动FET
。但是 ,不是很明白的是,这两个芯片都有高边补偿。我这有个老外的成品,只要输入大于5v,半桥驱动的电压及保持在9.8v不变。看了一下电路,只有一个上面写着S04A的六脚小芯片和半桥的电源有关系,是不是那个芯片提供的9.8v电压呀?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请高手指点一下吧,要是我的想法对的话,麻烦告诉一下那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要是不是的话,还请高手指点,半桥的电源怎样解决。
    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半桥自己升压的。

楼主:
不能吧,半桥的升压是升高HB引脚的电压,不是VDD的电压,那个六脚芯片是输入5v,输出9.8v,会不会是倍压整流芯片?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
你已经是直流电源了,怎么还能倍压整流.那个应该是DC/DC芯片,如果没电感,就是电荷泵了.如果不怕贵,这种芯片多的是.

网友:
是的,是一块自举电路芯片。

网友:
ldw522  在 2005-5-7 06:06 PM 发表:

我现在正在做无刷电调,功率比较大15v,60A。想使用ir2184s或是isl6700半桥驱动芯片驱动FET
。但是 ,不是很明白的是,这两个芯片都有高边补偿。我这有个老外的成品,只要输入大于5v,半桥驱动的电压及保持在9.8 ...

我用两只MC34063制成10V和20V给IR4104供电,再驱动上下MOSFET管,工作正常.

网友:
这样太复什了。芯片应能买的到。因为不管电源电压是几伏它都能保证电压大于输入电压

[ Last edited by junli on 2005-5-9 at 15:40 ]

网友:
高人啊,这个也能做啊,真佩服!

网友:
不知道ir2184s当PWM占空比达到100%时,自举电路会不会失效?我用的IR2104会失效.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对我来说,比看英语还难,不懂~

网友:
XQY1972  在 2005-5-11 10:12 AM 发表:

不知道ir2184s当PWM占空比达到100%时,自举电路会不会失效?我用的IR2104会失效.

不能100%占空比。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建议额外用一个电容升压芯片供电给VBB(就是自举的电压)。否则整个电路都会失效。

网友:
powerpan  在 2005-5-12 10:23 PM 发表:

不能100%占空比。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建议额外用一个电容升压芯片供电给VBB(就是自举的电压)。否则整个电路都会失效。

正确,我就是用的两片升压芯片,分别提供10和20V.

网友:
ir2103 我用过,可以100%ON, JETI 的40A 的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XQY1972  在 2005-5-9 02:58 PM 发表:

我用两只MC34063制成10V和20V给IR4104供电,再驱动上下MOSFET管,工作正常.

能提供图纸吗?

楼主:
兄弟们,我找到了,那个芯片是lm2665,是一片倍压芯片!!!作用是:由于2184的工作电压要大于9V,所以当电池电压下降到6V时,5V稳压仍有输出5V,2665仍有9.8V输出,仍可以驱动电机转动,是5.3V以上都可以呀!!!谢谢兄弟们

网友:
应该是不会失效。因为占空比100%时输出级要全激励,电压应该是随占空比的变大而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