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小神蜓4#的主尾桨

楼主(2005-05-07):
哪有小神蜓4#的主尾桨 我的坏了
还有 为什么我的4号开启引擎是一直在地上打转 主尾桨都撞坏了

网友A:
http://www.himodel.cn/himodel-sort.php?p_id=02&sub=3

网友B:
自己改装尾浆,很好用的,又不怕以后断浆。我没有图片,但我可以给你提示:保留断浆主件,找一块有韧性的材料作两尾翼的支架,宽度应和原主件一样,两头可多出1CM作两尾翼支点,用圆规校准两边螺钉中心与尾浆轴水平一致,两边对称,用AB胶将尾翼支架沾上原主件上。参照主旋翼头的样子改装,使尾浆叶可单独活动,但不能松。大功搞成!以后尾浆撞到了,只要调整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