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难启呀!

楼主(2005-05-07):
我的发动机是三叶46A,还是新的。当它飞过一次之后重加油,就很难启动了,要等到
冷却后才又能启动。不知各位的发动机是不是这样的,怎样解决。

网友:
不是。。。。很容易启动~~~

网友:
我心欲飞  在 2005-5-7 09:08 PM 发表:

我的发动机是三叶46A,还是新的。当它飞过一次之后重加油,就很难启动了,要等到
冷却后才又能启动。不知各位的发动机是不是这样的,怎样解决。

发动机调得不是最佳状态,还有可能是漏气,(曲轴箱后盖,化油器松动,油路系统,排气管及油箱加压),换8#火头。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5-8 at 08:25 ]

楼主:
谢谢上将,我这就去调一调..

网友:
我还在用3#。。。。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8 09:56 PM 发表:

我还在用3#。。。。

天气热了用3#易死火,改用8#较好。

网友:
我今天用了8号,总是灭车,用了3号就好了~

网友:
另外今天在家测试extra330配用的09发动机,7/5桨,拉力明显不够,只有300-400克。。。。怎么办?怎么回事?09发动机再力气小也比电动机力气大吧?

网友:
你的是AP09发动机吗?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听声音感觉不到11000,甚至只有10000

网友:
楼上的,注意排队,你们偏离主题了:)

楼主,你说的是正常现象,发动机热了以后活塞与汽缸之间的间隙由于热胀冷缩而变大,气密性和吸油性都变差,所以不好启动。
你可以给汽缸散热片上浇点水降温,不过这种方法有点伤发动机,建议你如果不是太赶时间就还是耐心一点。

网友:
陆虎  在 2005-5-10 10:00 发表:

你的是AP09发动机吗?最高转速是多少?

现在调节好一点了,很尖锐,转速应该有13000-14000了,拉力只有500

网友:
ASP的应该都是这样的,我用过几台热车的时候是燃不起来的

网友:
也不都是这样,我的40magnum就很好,低速很稳定,高速很强劲,高速到10500,怠速2000左右,11/6螺旋桨,拉力超过2200克(因为模型2200克左右,拉力超过重量)

网友:
我估计是贫油了。因为甲醇是易挥发性的物质。尤其是碰到热的物体。燃油从化油器到气缸这个过程中都是要碰到机体的,很容易挥发。这样一来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油或者没有足够的速度可能进到气缸里的燃油已经挥发完了。所以会变成热机很难启动。当然热机时活塞和气缸的间隙是会增大。也会形成热机难启动。不过楼主的机子是新的呀。我想质量不会那么差吧。以上是本人想法,我也是初学者,欢迎大家来拍砖!呵呵,互相学习嘛。

网友:
很新反而不容易用,需要很好的磨合以后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