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科尔的遥控器的说明书

楼主(2005-05-08):
我的机器里面可能漏放了,一堆的参数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或者有人能够解释一下背面设置的参数?
ELEV
AILE
THRO
RUDD
HELI/ACRO
TAIL C
CCPM/NORM
GEAR
以及前面的参数:
GEAR
PLT
PZT

网友A:
ELEV 副翼
AILE 升降舵
THRO 油门
RUDD 方向
HELI/ACRO 直机/飞机
TAIL C 尾舵跟轴
CCPM/NORM CCPM模式/普通模式
GEAR 起落架
以及前面的参数:
GEAR 起落架
PLT 螺距曲线
PZT索 螺距曲线

网友B:
奇怪!为何我的遥控器多了
8. UNLOCK/LOCK
9. PIT
比方说: ELEV副翼 ON或OFF
对电直会有何影响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
我的也有,知道什么回事,就没有写上去。
HELI/ACRO好像转换没有很大作用。默认是ACRO的。所以很难明白。。
起落架可以设置的吗?设置来有什么用呢?
gear是切换PZT/PLT的吗?还是最右上边的开关?

网友A:
UNLOCK是开锁,LOCK是锁定的意思,锁定后后面的开关和3D开关、PZT、PLT都锁定。PIT是镙距反向,是为了适应不同的飞机而设的

网友A:
HELI是直机的意思,ACRO是滑翔机的意思。选择了AXRO就可以设置起落架,最左边的开关就是起落架,最右边是3D开关

网友C:
谁有中文说明书啊,我手里只有英文的,看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