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熄火降落装置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2005-05-08):
有大哥愿意给入门小弟细讲一下吗?
是如何实现的?我完全没有概念的。
万分感谢!

网友:
wega99  在 2005-5-8 07:03 PM 发表:

有大哥愿意给入门小弟细讲一下吗?
是如何实现的?我完全没有概念的。
万分感谢!

熄火降落装置实际上就是让大桨与尾桨保持同步旋转,你只要把大桨反转就能看得出不同。在熄火降落时,发动机不转,靠大桨负螺距加速旋转,带动尾桨保持旋转速度,控制机身方向。

楼主:
那大浆和平时比
是在反转还是正转?

网友:
wega99  在 2005-5-9 12:12 AM 发表:

那大浆和平时比
是在反转还是正转?

还是正常旋转(顺时针)。如果没有熄火降落装置,发动机熄火后尾桨就不能转动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熄火降落装置尾桨就不转了
不是有斜齿轮连着吗?
那离合器和熄火降落相关吗?

网友:
所谓自旋降落系统只是一套单向轴承. 如果没有单向轴承,发动机熄火,大桨就要带着发动机转. 能量迅速耗尽,结果就是自坠降落不是自旋降落. 有了单向轴承,能量储存在大桨系统内.有摩擦慢慢消耗,你有充分的时间反应,而且可以利用降落势能转化的动能来最后那一下正螺距推杆.

网友:
那就是说离合器带单向轴承的就是熄火降落组了?好像V2 30也有单向轴承(刚下载了中文说明),但为什么都说V2 30没有熄火降落组?

网友:
不是离合器. 是大轴

网友:
V250以上的机都有火降落组。30改装一下就OK了

网友:
V30 怎么改??需要买什么多少米

网友:
算了吧,我辈还是规规矩矩进行降落,免得DOWN机,呵呵。。。。

网友:
熄火降落是为事故练的。。

网友:
熄火降落组件加装起来也不复杂,
建议意见V2 30的用户安装.50是已经自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