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和油箱应该装到什么位置?

楼主(2005-05-08):
接收机天线和油箱应该装到什么位置?

网友A:
青岛的。去找鑫奥运模型俱乐部啊--------就找李俊杰

网友B:
油箱应该有本来确定的位置吧?

楼主:
我是在青岛,不过我不在市里,过去不方便呀。
油箱是有本来确定的位置,不过我看很多模友都不装在那个位置,而是装在重心位置,究竟哪个方法好呀?

网友C:
什么飞机?看看说明书吧,如果没有说明书的话,飞机机舱会设置好位置放邮箱的,塞进去就可以了。至于接收机的天线,想办法,从引出机身外边就可以了,但是注意尽量别跟舵机线一齐走线,这样会容易干扰。其他的没什么大碍了。

网友D:
我认为装在本来确定位置好!装好后在不加油的情况下用电池和接收机的位置调节重心,达到说明书的重心要求,这样加满燃油后就略显头重,飞机较稳定好飞,燃油烧完后重心回到原来位置便于降落。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解答啊,谢谢,呵呵。:D

网友E:
我正想问的问题楼主代为提问了,真好!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