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泡沫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5-05-08):
请教一下各位泡沫塑料表面的那些坑坑洼洼的用什么方法能把它修平?用原子灰漆可以吗?

网友A:
用白乳胶+石膏粉,做成腻子填补。

网友B:
最好先糊一层棉纸再打石膏腻子就更好了。

网友C(2005-08-18):
原帖由
baidu520
于 2005-8-18 11:31 发表
用砂纸打磨!!

网友D:
用砂纸打磨,上灰油腻子,再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