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会在做KT板飞机时的问题??

楼主(2005-05-09):
小弟一直不明白十字工法是怎么个搞法 望高手们指点一二~ 如果有正在DIY板的的搞手,能不能传几张十字工法的做法??

[ Last edited by ready on 2005-5-9 at 20:00 ]

楼主:
是小弟的问题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没有回答

可能是我没找准词,我说的"十字工法"指的比如说,用KT板做的飞机,但飞机的水平方向不光有机翼的横向kt板,还会在机身部分也有横向的kt板,且横向的kt板与纵向的kt板在机身处相互交叉,我所问的就是在这个交叉部分上,是怎么做的,怎么才能搞得牢固??

网友:
我是用502粘的```然后再裁点小长条KT板在拐角处加强````

网友:
像木工铆接一样,一边凸出,一边挖槽,用热熔胶粘,很牢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5-9 08:04 PM 发表:

就这样靠KT板相互卡着,会不会还是不太牢固

网友:
胶上了强度不是问题

楼主:
昆仑神鹰  在 2005-5-9 10:51 PM 发表:

像木工铆接一样,一边凸出,一边挖槽,用热熔胶粘,很牢

,就是象特帅呆王子那样给KT板开槽,让板子相互扣紧,然后加粘固定吗

网友:
我做的第一架电动3D飞机就是参考这个得,后来发现不用一个炭管加固机身还真不行.中国得KT板差啊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5-9 10:57 PM 发表:

我做的第一架电动3D飞机就是参考这个得,后来发现不用一个炭管加固机身还真不行.中国得KT板差啊

 那后来呢?

网友:
呵呵~一碰就有折痕,再碰就机身扭曲..失败啊
后来做的机身都是双炭管夹kt板得结构了,坚固无比,大力摔不断,折不了

当然用十字板身可能飞起来会稳定点 ,看现在RCGROUPS上面十字片身满天飞
可人家得是好板啊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5-9 22:57 发表:

我做的第一架电动3D飞机就是参考这个得,后来发现不用一个炭管加固机身还真不行.中国得KT板差啊

好一点的板子还是有的
我的第一个失败的飞机,减速组的轴撞成面条了,机身机翼几乎没有受伤。

用好一点的板子,受力大的地方贴上胶带就不错了。

我还从没有在机身上用碳管做过补强。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9 11:06 PM 发表:

好一点的板子还是有的
我的第一个失败的飞机,减速组的轴撞成面条了,机身机翼几乎没有受伤。

用好一点的板子,受力大的地方贴上胶带就不错了。

我还从没有在机身上用碳管做过补强。

我还没真的做好过一架板儿机,倒是前几天做了个身子有点肥的桶桶机,结果用手里的380电机加7.2v的电池拉不动 这只有算了,只有等到学会搞十字的板板机的时候再做个十字板板的飞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