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尺寸

楼主(2005-05-09):
我正在自己做一个小电动直机用的练习架,那位给我一个尺寸,谢谢!那几根杆多长啊?

网友A:
不需要十分精确,大概像那个样子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只要飞的起来,不影响重量的情况下越长越好吧

楼主:
太长了的话,角度不好控制到最牢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