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能用来飞ESKY3D吗

楼主(2005-05-09):
请问高手或用过FF6的朋友,FF6能用来飞ESKY3D吗,它有CCPM斜盘控制功能吗,有人用FF6飞过ESKY3D吗?

网友(2005-06-11):
应该是不能!或者说是不完全控制。
我用的就是FF6H,我却在固定翼模式下飞行,直机模式无法控制,找不到CCPM斜盘模式

[ Last edited by 小牛刀 on 2005-6-11 at 19:12 ]

网友A:
SUPER应该就可以了,SUPER带CCPM控制模式

网友(2006-01-09):
引用 网友A:
SUPER应该就可以了,SUPER带CCPM控制模式

我用的就是这个!请问如何设置?先谢了!

网友(2006-02-12):
在SWSH(十字盘模式)里选择3或3E,就可以使用CC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