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新的接收机就反舵了

楼主(2005-05-09):
我用的是雷鸟2原配的发射机,看上去和4VF一个样,配了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接收机玩船。之后再玩回飞机,奇怪的事发生了,本来以前是油门由下向上推的加动力的,却在了要由上至下加动力,现在要把反舵的按钮打起,才和以前一样。若非这个发射机会自动设置的?请各位高手给我看看。

网友:
心水精选  在 2005-5-9 20:29 发表:

我用的是雷鸟2原配的发射机,看上去和4VF一个样,配了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接收机玩船。之后再玩回飞机,奇怪的事发生了,本来以前是油门由下向上推的加动力的,却在了要由上至下加动力,现在要把反舵的按钮打起,才 ...

网友:
如果仅仅是反舵那是很正常的嘛,那个舵机里面的电位器跟3003大概是反的。

楼主:
也就是说原来是不需要打反舵的按钮,用了新的接收机然后再玩飞机就要打上反舵的按钮油门才能像以前一样由下向上加油。

[ Last edited by 心水精选 on 2005-5-10 at 2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