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的价格是多少啊

楼主(2005-05-09):
有谁知道激光切割店里价格是按什么算的,是按切割面积还是按次数什么的,一般价格都是多少。

网友A:
是按长度的,价格都不一样,
切割金属的和那些做非金属的还有YAG的都有很大差别。

楼主:
切割ABS板2mm左右,或三合板一般什么价位。我只做下参考,如果价格我能承受就去实地问问,太贵就不去找没趣了。

网友A:
你说的是广告店吧!那和我上面说有点区别,他们是按照 厚度 和长度来收费的,
一般这样的店干零活切3毫米厚度左右的ABS,PVC应该在2-5分/毫米长左右。如果要整板1220*2440的就比较便宜了。

楼主:
多谢两位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