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无刷绕线问题:怎么才能绕出整齐不短路的线来?

楼主(2005-05-10):
绕了n次,每次都是需要整理,但是一整理硅钢片就把漆皮划破了,然后,漆包线就和硅钢片短路了,大家是怎么绕的呢?

网友A:
和我一样,可怜的上将,帮兄弟顶一把……

网友B:
1、有耐心
2、有信心
3、绕线要慢,要仔细。
4、选择合适的线,绕时不要绕在铁心外面,应在槽里施工
4、铁心绕线圈的地方有绝缘骨架,没有的话要自己想办法做,不能没有绝缘骨架,切记!!!否则绕出来的线与铁心通电是难免的。
以上是一点心得,做不到的话,就自己买成品马达用吧

网友C:
仔仔细细地慢慢来~

网友D:
在铁芯上贴一层纸制胶带,再绕会好许多。

楼主:
指甲油+502+504,昨天尝试了绕了一个极,完全ok,把其他的极都涂上了,等干了,就可以绕其他的了,绝缘看来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