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过MAX66的老大。谢谢

楼主(2005-05-10):
我的一个朋友刚装了一架V2,他用的是GY401陀螺。我们怎么也弄不懂MAX66的陀螺感度怎样设置。请大家指点迷津!谢了

网友:
感度大概在50%左右,但实际要根据飞机的情况而定,一般在50%—70%。

楼主:
yxlinda  在 2005-5-10 11:05 AM 发表:

感度大概在50%左右,但实际要根据飞机的情况而定,一般在50%—70%。

请问感度设置在MAX66哪个菜单里?

楼主:
啊!原来MAX66没有陀螺感度设置,MAX66II才有。看来他要换设备了!

网友:
我是说,我也要问。。。。不是说你的没有!!!!

网友:
就在你感度接线的那个频道的ATV上面调整就可以了!!按照GY401上面的说明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