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射钉弹的 退壳

楼主(2005-05-10):
退壳问题

   我没见过 射钉枪  ,还请有关人事(或见过的人讲一下).

  我认为:在射钉弹 装时 , 同时也装入了一个退壳机构,由于不是连发,下次装弹是打开弹堂,

  退壳机构 退出,带出空壳.(结构简单实用,对于变形的弹体,人工的力量还是远远大于,退壳不是问题)

   我就准备用这种结构

楼主:
有些  人说  发射后 弹体 变形,不容易 退出,你们怎么解决的 啊 ??

  我要 动工了 ,大家说说

楼主:
和  步枪 结构  一模一样!

网友(2007-06-18):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玩射钉弹,因为射钉弹的装药属于速燃型,如果炮的强度不高的话会发生意外.如果你将强度解决了,同时你的炮管是中空的话,恭喜你,你可能会被JCSS叫走的.

建议不要用这个,实在是要用的话,请先将里面 ...

你很强................了解多少?想学习下:loveliness:

网友:
曾简单想过这事 只想出两个思路 没深入研究或试验
1。用钩子钩住底火突出的部分退膛
2。仿射钉枪退弹结构 在膛内从前方使用半圆形铁柱将弹壳向后推出 或使用铁管更合适

网友:
不如直接造枪,只要你敢,并且不怕被干掉。

网友:
射订枪的送弹机构是和我们玩的砸炮枪一样的,使用一个塑料条将枪弹固定成一排,靠内部的顶针推动塑料条供弹,不存在拔壳问题!
自己做的话炮管内径和弹堂设计不好的话很容易炸掉,而且用这个的话很危险,即使不装弹头炮口10M以内都有可能被烧伤(因为射丁枪弹精度不高,有可能有燃烧较慢的弹药射出)

太危险,非搞枪械专业的还是不要动这些东西,害人害己,一失足遗憾终生啊!

网友B:
很简单吖,射DD外面包个钢套就成了,钢套是不会变形的,狩猎论坛上面帖子多的去了,自己去看吧。50米打野猪。独弹有缩喉

网友:
  我喜欢玩枪

网友:
容易出人命

网友:
会不会触犯法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吖,射DD外面包个钢套就成了,钢套是不会变形的,狩猎论坛上面帖子多的去了,自己去看吧。50米打野猪。独弹有缩喉

爆炸这个东西 不一定包的越紧越安全  爆炸就怕闷 主要是钢材的材质 和内部是否有裂纹的问题 以及钢的强度等因素 反正裹的越紧  真炸了威力也更大  还是科学设计 制造才是关键  特别是有弹头的 没能力最好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