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与锂电

楼主(2005-05-10):
各位飞3D的同仁有没有用镍氢电池的,效果如何?

网友:
“网上无美女”试过

网友:
呵呵~~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简单说说,有个包裹到了~急着去取。

用KAN650mah 9.6v 重100克飞300~320克的3D,可以玩大概6~8分,一半油门吊机。手里这两组电池大概做了40~50个循环左右,基本都是用2C~3C快速充电,目前性能还算可以。还算是在测试中。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0 02:59 PM 发表:

呵呵~~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简单说说,有个包裹到了~急着去取。

用KAN650mah 9.6v 重100克飞300~320克的3D,可以玩大概6~8分,一半油门吊机。手里这两组电池大概做了40~50个循环左右,基本都是用2C~3C快速充电 ...

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我有一个充8.4v电池的充电器能充9.6v的吗?

网友:
cl8462004  在 2005-5-10 04:10 PM 发表:

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我有一个充8.4v电池的充电器能充9.6v的吗?

什么充电器啊?如果是京商那个150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美女,你的一半油门掉机,是用的什么配置啊?能说说吗?

网友:
尼龙绳一根。。。。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10 07:54 PM 发表:

尼龙绳一根。。。。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10 07:54 PM 发表:

尼龙绳一根。。。。

高手啊,向你学习

祝福你早一天真的飞起来~~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11 at 10:10 ]

网友:
alanliou  在 2005-5-10 06:44 PM 发表:

美女,你的一半油门掉机,是用的什么配置啊?能说说吗?

没必要非用和我一样的配置,这会带来一些重复投资。

9.6v 650mah氢电只不过有100克重,用来做370级3D,控制在320克以内并不难~~~只是容量小了点儿~~但电压也高出7.4v离电,动力绝对是不差的。如果和11.1v离电比,那就用9cell 10.8v。

一顿上下翻飞,650mah还可以玩6分多。一个起落应该算是可以了吧,有多少人每个起落都连续飞到15分以上呢?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1 10:23 AM 发表:

没必要非用和我一样的配置,这会带来一些重复投资。

9.6v 650mah氢电只不过有100克重,用来做370级3D,控制在320克以内并不难~~~只是容量小了点儿~~但电压也高出7.4v离电,动力绝对是不差的。如果和11.1v离电比 ...

请问320克是带电池的重量吗?

网友:
当然是带的了

网友:
强!那么轻小~ 抗风能力如何?

网友:
320克对这架来说,稍重了一点儿,抗风还算不错,再说小3D翼载荷本来就比较小,不是在风天玩的东西。

网友:
另外我看他们说su31电动的,25A电调,7.4V,那么就算8V,也最多不过200瓦,怎么拉力就有500克,可是我的09发动机,13000多转了,拉力才500多克?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11 02:00 PM 发表:

另外我看他们说su31电动的,25A电调,7.4V,那么就算8V,也最多不过200瓦,怎么拉力就有500克,可是我的09发动机,13000多转了,拉力才500多克?

你用多大的桨?

网友:
200W的功率何止500克拉力啊,快有1KG了。

2cell离电,就是性能非常好的,负载电压也顶多7v吧。

网友:
强磁有刷370在11V11A下都有600多克的拉力,这时输入功率也就差不多100W而已。
无刷的效率高,出力更大了。

网友:
美女用过强磁的370没?
如果用强磁的是不是要比1047大的桨才能发挥出来威力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5-11 03:06 PM 发表:

美女用过强磁的370没?
如果用强磁的是不是要比1047大的桨才能发挥出来威力

以前用过,但早改无刷用了~~~1047可不是“无敌”的啊,只是用的比较多而已。

350~370马达过5.33:1减速后使用1047或1147,这个搭配是比较常用也很好用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