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承外圈一般是如何固定在部件上的?

楼主(2005-05-10):
比如插一根棒子到轴承
内圈和棒子贴紧,不用固定吧?
外圈如何固定?

网友:
一般配合好就可以了,非要固定可以用过盈配合或拧紧轴承座

网友:
wega99  在 2005-5-10 02:54 PM 发表:

比如插一根棒子到轴承
内圈和棒子贴紧,不用固定吧?
外圈如何固定?

不用固定!一般的紧配合。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片铁片两端钻孔,包住轴承,用螺丝拧在底座上。也可在一块厚板上钻一个比轴承外径略小的孔,把轴承插入就行了。再把这块厚板想办法固定在设备上。

网友:
轴承座孔要轴承尺寸稍小1个丝(要打进去,取出费力)稍小2个丝(就可以轻轻打进去,取出也容易).可能有误单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知道一种电频安装器,不过是在场子了用的,大小有家用水桶大小,专门安装轴承的。

网友:
感觉模型上的轴承负荷不十分大,用不了刻意去固定,工业上固定轴承有专门的胶用来粘合

网友:
高深的问题啊。

网友:
这在模型上应该不是大问题吧。

网友:
呵呵,这个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轴承外圈根据受力的放心可以分很多方式固定的。为了防止轴向力要在外圈的侧面加工一个台阶,防止轴向移动,假如受两侧的轴向力,还有做轴承盖的。
在径向方向,可以做到轴承外圈跟放轴承外圈的孔做到过渡配合,在一般情况下用锤子就能打进去,绝对不允许外圈在里面转动,这就是所谓的跑外圆。
内圈里的轴也是要做台阶的,否则受很大的轴向力,轴在里面会移动的。
假如上面牵扯到加工工艺很难做到台阶,可以用轴承卡子的。
以上是以工业机械设计为基础的,假如用在其他方面可以另当别论。
本人时间仓促,写的不是很详细,假如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的,尽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