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改装的第二版嘉宝 2

楼主(2005-05-10):
电池
舱刚好能放下 11.1 v, 1800 mah 的那种电池,如果是2200mah的就横着放。电池舱设计在机身中部,容易避免,更换大小重量不同的电池时,给飞机带来的重心不平衡。

网友A:
哈哈你可真能改!厉害

网友B:
机身是什么材料的啊,有没有飞行录像呢?

网友C:
好像是用的窗户上用的铝合金。呵呵

楼主:
哇,楼上好眼力,可能也有相同经历吧。
其实这是我改装的第三版了,第二版用的就是铝合金窗的那种可能是“窗框槽”吧,发现两点不好,一是重啊,尽管是铝合金,但还是重,强度到是够了,但又带来第二点不便,就是在只有简单公具的情况下,加工起来很费劲。
于是,这次改装,我换了新材料,是一种百色塑料的、装修用的所谓“线槽”,有一面还是“滑动”式的,强度、重量都合适,只要一把刀片就能加工,还有就是非常便宜,在附近的五金店一般都有卖的,14元五米,我飞机上只用了2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