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倒飞初练

楼主(2005-05-10):
练了两星期的FMS,自觉动作已经协调,较少错舵了。近日突生想法,于是用轻木做了一对“反桨”,用PE桨斜垫片调转180度装到旋翼头上,于是就改装成了一架固定负螺距练习机。再将发射机的油门反向,操纵也基本“标准”了。

试飞前心情相当紧张。尽管以前也试过倒飞JABO,但那是塑料桨,相当稳定。而今次是很飘的轻木桨,会不会一放手就飞快的飘,杀我个措手不及?进而打坏我的木桨(尽管经验证明在开阔地方木桨并不易损坏,而且新木桨吸取了经验作了特别加强)!

事实不从想象。还在手上“试飞”就已发现,油门打错——每次要停机总是拉下油门——严重的错。

不管如何,放手了。果然快速右飘,打舵,反了!桨尖触地,马上收油,也反了!一阵打滚,大桨留在地上,马达也停了——在油门最大位置!竟然没有反向的副翼也错了。在FMS里,我的副翼、油门是多么的自然、恰当!方向、升降更不用说了,根本来不及打。

试了几次,有一两次打对了,反应蛮好!不过,意外悄悄降临了。由于上紧大桨的螺丝过长,又向下,机机落地又错油门时,与粗糙的水坭地面磨擦给乱转的机机很大的阻力,在总计试飞时间不到分钟里,竟然叫主马达的轴承孔磨成了长圆形,没法飞了!

看来飞扬的“倒飞脚架”真的是对付这个残酷现实的有效武器。

楼主:
昨晚细想了一下当时的情况,觉得有两个问题。一是木桨的确太轻飘得太快,一下子弄得我手忙脚乱,模拟练习全回老家去了。二是机器倒转后变成右侧移,FMS没反映出来,我没留意好。今天修好主马达后又用螺丝在每个桨尖配重2克,将副翼微调向右推尽。用昨天剩下的电量室内小试了一下,果然稳定了好多,放手的时间大为延长,并能手接回来。预算下午再在稳定翼杆上配重,进一步加强稳定性,看看实飞效果如何。还是希望借助这个机机跨进倒飞的门槛。

网友:
厉害啊!不断实践,不断进步!

我有一点不明白,看到很多高手飞3D,他们当初是怎么练的?难道也和楼主、飞扬一样?

网友:
从此文的文笔来看,楼主不但勤奋好学,坚持不懈,更是一个理性中人.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5-5-11 15:13 发表:

厉害啊!不断实践,不断进步!

我有一点不明白,看到很多高手飞3D,他们当初是怎么练的?难道也和楼主、飞扬一样?

一个字“摔”

楼主:
今天再飞仍是在东风中、气垫上,但情况已大有好转,飞行更稳定,留空更长时间。眼见机机以正确的方向,大至的分寸倾侧,或克服倾斜而回复平衡,或停止外飘归向正位,心里真觉愉悦非常,并且对假若升到一米高将能飞得更好颇觉自信。方向舵还没能顾及,但正是从一次转成对头的飞行中我没有打错舵,更觉自己已初步掌握倒飞的斜盘操作了。动作范围还很大,摔机不能避免,最后一次撞到矮墙将一只桨打成了两截。

上午还有一段小插曲。一块较差的电池没法离地,忽然就想到吊绳子来练一下。近半小时的折腾表明,绳子限制了机身的自由运动,飞机一旦晃起来稳定翼的工作就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胡晃乱动,大桨甚至会甩出来,斜盘根本不起作用。但在较小油门的稳定状态下练方向操作却很不错,比FMS真实百十倍。

马达大桨都缺备件,感觉有些不好。

网友:
为什么不用模拟器先练练条件反射呢???

楼主:
练了,一上真机就忙掉

网友:
用fms那个模拟器太粗糙了啊,用xtr会好些,那个更接近真机的感觉。你是用佳宝练倒飞的?那个行吗?就算倒飞ok了,以后换变距机的时候从正螺距切换到负螺距的这个过程怎么练?

网友:
先在高空练习原地跟斗
然后减慢速度就可以达到倒飞悬停了

楼主:
还没有3机,就先试试这个吧。可能会减少点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