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300请进,我设计的旋翼头草图来了

楼主(2005-05-10):
图来了,这个应该算是joker和3dmp的混血加变形,主要为了结构简单加工方便。上边的大桨夹和sf臂我没画。大桨夹基本是450xl和joker的混血,每个大桨夹里面有三个轴承,和大桨夹连接的sf臂和joker、3dmp形式完全一样,具体尺寸我得再算一遍贝尔希拉比率才能定。

总图

拆解图

平衡翼杆和中联的连接部分图(我的改进主要在这里了)。平衡翼杆--球头--轴承--中心座--轴承--球头
侧面部分:螺丝--轴承--塑料滑块--金属套--中心座-金属套-塑料滑块-轴承-螺丝
采用塑料滑块是考虑塑料有自润滑特性,当改变螺距的时候平衡翼在中联的槽里面上下滑动会比较顺滑。
那个中心座两边的螺丝孔不钻透,目的是保证两边的滑块紧固以后中心座内的平衡翼杆能自如转动。

中联图
中联比joker和3dmp简化了,主要为了加工方便,用车、铣钻就能一次成型。中联侧面连接平衡翼滑块的槽是一个台阶槽,平衡翼滑块也是台阶形,两者吻合,目的是保证平衡翼上下滑动时的相位。
中联和大桨夹的连接采用横轴+减震橡胶环的形式。横轴和减震橡胶环可以用450x的,省得再加工了。中联最下方应该还有一个相位限制槽,我没画,用途是限制十字盘的相位。
关键是我重新设计了平衡翼杆和中联的连接方式,这种方式加工比较省事,装配也比较简单。

螺距降低

改变螺距

平衡翼运动状态

平衡翼运动状态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5-10 at 19:42 ]

楼主:
这个加工起来不算难吧?关键是我的铣床没有分度,没法加工中联和大桨夹。这个结构可比450x的简单有效多了吧。我检查了很久还没发现问题,大家帮忙再看看。

楼主:
休斯300大哥 能不能帮忙加工啊???

网友:
看了,不错,
你看有什么自己可以加工的,就自己加工,省点米

中连比较简单,有铣床的话完全可以加工,(不用分度头)
可以做一个夹具,可旋转90度的
固定在铣床上,加工完一个槽旋转90度后在加工另外一个

你要需要,我可以把具体方法画个图给你
我认为有好夹具能事半功倍

网友:
有曲面的如果你不好加工
我就帮你搞

羡慕你有铣床呀

楼主:
谢谢!大桨夹我肯定搞不了了,那个没分度铣估计没戏。
其他的我自己能做,那个铣床的夹具受累您给画个图吧。要不中联也请您做得了,或者找外加工也行费用好说,我怕我的小铣床精度不够。。。。。。。

网友:
明天上个图你看一下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中联我的铣床还真没法做,我那个二合一的小机床最大只能装6mm的铣刀。但是中联上最粗的那个槽是8mm的。。。。。。只能拜托您加工了。费用高点没事。您帮忙加工两个中联,四个大桨夹吧。行的话明天我把cad给你,具体费用请给我发短信吧。谢谢!

网友:
明天给你发一张我设计的大奖夹,让你看看行不行
主要是加工方便

楼主:
好的!这个旋翼头要是试验成功了可以多做一些。我主要考虑是给450x升级用的,一次就能解决450x原来旋翼头的虚位和结构复杂等等缺点。

网友:
平衡翼框还是保留了,是为了中连滑块的稳定吗?
我觉得去掉平衡翼框,直接在中连上作球头应该差不多的,如果将中连滑块做成中间轴承的不带边方形圆角会不会好点?方形的面接触磨损比圆形的点接触要小点吧。润滑良好的话摩擦阻力增加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开始我构思的一种就是直接从平衡翼中心座侧面的轴承上引出球头的,但是平衡翼在十字盘同时执行副翼舵和升降舵两种运动时有问题!当平衡翼在3点钟和9点钟方向倾斜的时候,由于中心座的轴心产生倾斜,中心座在12点和6点钟方向运动轨迹就不是垂直的了,虽然中联上的槽会把运动矫正,但是会对滑槽的一侧产生严重磨损。因为平衡翼的周期变距动作是和大桨转速一致的。如果每分钟执行1800次周期变距,估计很快整套系统就报废了!3dmp是靠一个关节轴承实现的,所以它那么做没问题。我现在这么设计由于两有侧滑块和轴承,保证了平衡翼在12点、6点方向运动扇型轨迹和中联垂直,所以是最保险的。解释的比较枯燥,你对照我的草图设想一下应该能明白我说的运动。

关于那个滑块,它只在变螺距的时候才会在那个槽里面上下滑动,而且滑动的时候由于滑块内有轴承,受平衡翼反扭力,滑块两侧受力不同,圆形的滑块是在槽里面旋转滑动,这样滑动会很顺畅。由于受力小,磨损问题很轻微,而且磨损是均匀的。再者,圆形好加工的多。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5-11 at 15:41 ]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设想的是三段式的中联,应该没有你提到的问题。
画图太麻烦了,也就是中联分成三段,两边的负责锁定平衡翼位置。大概有点象现在的中联转个90度。

----------------------------------------------------

这样一来就有4个滑块和一个中心块,关节轴承不好搞只有用麻烦的办法实现。不过就要衡量一下加工的时候是这样还是平衡翼方便了

----------------------------------------------------

再想一下,4个滑块可以设计成一样的,同样的零件多了,加工起来好像更好哦。

----------------------------------------------------

节约论坛资源,大家看起来也方便,就把三个回复放到一起把。没办法,年纪大了脑子不灵活啊

[ Last edited by cliffman on 2005-5-11 at 16:46 ]

楼主:
想不明白的说,没有图根本没法想象啊 手画个草图拍上来也行

网友:
cad要尺寸,没有参照尺寸不好画,就用power point画了个草图
仔细一想,我的思路是平横翼杆中央固定,中央固定的方式下,平衡翼在3点6点两个方向都有倾斜的时候会存在磨损滑槽的问题,原因就是这个时候平衡翼杆有一个微小的水平方向的旋转角度,所以
1、joker采用的是平衡翼框形式,平横翼杆中央不固定,留下了旋转余地,
2、3dmp则采用关节轴承方式,容许平横翼杆的水平旋转,
从动作的精确度上看,joker可能会更好。3dmp容许平横翼杆的水平旋转就会带来平衡翼片倾角的微小变化。但是joker也会有点问题,平衡翼杆中间不固定就会带来虚位,平衡翼杆可能前后串动。

所以,落到这个设计上也一样,要么
1、中央不固定,采用平衡翼,这就和joker一样了。
2、中央固定,但容许水平旋转
我按照(2)的思路设计就只好在用三段式中联,中间部分增加一个水平方向的轴承。图要晚点上了,马上要回家。

网友:
青年你看看你的设计是不是中央固定,是的话就也会有我说的问题。

楼主:
实在想不明白了,您还是给张图吧,要不在我的图上改也行。

我目前这个方案所有转动部位都是轴承,12点-6点、3点-9点方向转动都不会有虚位的。因为这是典型的十字万向节的结构,只不过多了一个升降的动作罢了。
另外平衡翼杆怎么会前后窜动呢????你看我的拆解图啊,平衡翼杆中心座轴承和平衡翼框之间有两个金属套管顶着呢啊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5-11 at 19:50 ]

网友:
这和有没有轴承没有关系

十字万向节在这里是有问题的,你只要在3D软件里面做一个12点3点方向都有倾斜角的十字架,并将这个十字架投影到水平面上,你再仔细核对一下投影出来的十字架的角度看是不是90度。这样就容易明白啦。

另外,偶最后是开玩笑的,还没有到老糊涂的年纪,你应该也是70年代的吧。

[ Last edited by cliffman on 2005-5-11 at 21:42 ]

网友:
上面绿色部分是轴承,其他看不明白再解释吧
黑色的是顶丝
power point画不了太多细节了,将就看吧,有些小地方搞起来太麻烦。

[ Last edited by cliffman on 2005-5-11 at 21:24 ]

网友:
一眼看上去是3dmp细看是Joker,呵呵。真不错。

楼主:
cliffman  在 2005-5-11 08:53 PM 发表:

这和有没有轴承没有关系

十字万向节在这里是有问题的,你只要在3D软件里面做一个12点3点方向都有倾斜角的十字架,并将这个十字架投影到水平面上,你再仔细核对一下投影出来的十字架的角度看是不是90度。这样就 ...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这个问题不是只此旋翼头会有,只要是带平衡翼的旋翼头100%都会有这个问题。不信你随便找一架直升机看看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
平衡翼攻角改变以后,在3点-9点方向转动的时候,12点-6点方向的平衡翼攻角控制臂上的球头是以平衡翼中点为轴心弧线运动。这样会带来两个副作用,一是会使十字盘到攻角控制臂的连杆倾斜,二是会使得平衡翼攻角产生变化。第一个影响由于两者都是球头连接所以不影响运动,第二个影响因为旋转物体的陀螺效应是滞后90度的,所以在12点-6点方向产生的平衡翼攻角微差在3点-9点方向早已被修正了。所以你看所有带平衡翼的直升机不都飞的好好的麽不用担心这个啦

楼主:
解说太枯燥了,不如拿个电直运动一下十字盘和平衡翼看看,佳宝、esky。。。什么都行
比如佳宝,你看他的控制外盘是不是也这么运动的,再倾斜一下平衡翼杆看看,然后转动一下大桨,加上陀螺效应滞后90度想象一下。。。。。。。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11 10:52 PM 发表: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这个问题不是只此旋翼头会有,只要是带平衡翼的旋翼头100%都会有这个问题。不信你随便找一架直升机看看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
平衡翼攻角改变以后,在3点-9点方向转动的时候,12点-6点方向 ...

在这个部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的不是一个部位,我说的十字万向节的问题是出在中联里面,你的平衡翼杆中间安装的那个套筒和垂直于套筒方向的滑块构成的十字架结构是不能在十字滑槽里实现12点3点两个方向的同时倾斜的。

网友:
所以我才会在平衡翼杆的中间位置设置了水平方向的轴承,容许平衡翼杆和两侧的滑块之间的角度变化。

楼主:
cliffman  在 2005-5-12 06:26 AM 发表:

在这个部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的不是一个部位,我说的十字万向节的问题是出在中联里面,你的平衡翼杆中间安装的那个套筒和垂直于套筒方向的滑块构成的十字架结构是不能在十字滑槽里实现12点3点两个方向的同时倾 ...

为什么不能同时倾斜????请看图--平衡翼改变攻角同时进行上下摆动。你说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这个图我明白了,你的平衡杆中间还有一个套筒,平衡杆可以在里面转动,垂直平衡杆的两个滑块只有滑动,不会上下转动所以不会有我说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如果不使用套筒,平衡杆直接锁定在中间的话那么垂直平衡杆的两个滑块不仅有滑动,还有转动,所以会出现问题,所以我的图里面才加上了水平方向的轴承,把平衡杆锁定在中间但又可以水平转动,平衡翼杆上不套管。

楼主:
cliffman  在 2005-5-12 05:48 PM 发表:

这个图我明白了,你的平衡杆中间还有一个套筒,平衡杆可以在里面转动,垂直平衡杆的两个滑块只有滑动,不会上下转动所以不会有我说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如果不使用套筒,平衡杆直接锁定在中间的话那么垂直平衡杆的 ...

没仔细看我前边的零件拆解图
你的图刚才我又看了一遍,其实意思和我最开始的思路达到的效果几乎完全一样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5-12 at 18:02 ]

网友:
简单做了个示意图,看一下吧。
第二张图是中心关节部分的分解,从上到下分别是:轴承、垫片、套筒、垫片、轴承,还有些螺丝什么的就没有画了。还有四个方向的轴承也没有画,要加也容易了。
你开始的思路是这样的吗?我觉得这样的结构更容易加工啊,主要就中联和中心关节部分2个零件,套筒就更容易了。

网友:
如果不要四边的轴承,这个结构用一个螺丝就可以固定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你是用关节轴承方式吧,这个加工很难。还有你第一张和第三张图那两个紫色的轴承怎么是纵列的?平衡翼杆并没有水平旋转动作啊???可能你的图画的比较简化我没看明白。
你看我最早手画的草图,你的构思和我开始应该差不多,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的结构不如我前面帖子里的运动精确。

再看3dmp,它结构是简单,但是中心部位的关节轴承加工太难了!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5-12 at 2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