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D6000 SUPER 的兄弟请进来,请教一下喽!

楼主(2005-05-10):
RD6000 SUPER 说明书上只有3个飞行模式(直升机)。但是实际操作却有4种(不知道对吗),1种是N模式、2种是1模式 、3种是2模式、4种是空白的(姑且称3模式,而且在使用F-MODE进行飞行模式转换的时候也可以看到3模式。在加之本人以前没用过锁头陀螺,所以现在实在搞不清楚这款
遥控器
到底锁头模式是几模式。
希望有正确答案的兄弟能踊跃给贴,如果能详细解说一下4种模式就更好了。
盼回贴中

楼主:
桨距曲线(飞行模式)
RD6000 Sport可为每架直升机设置三种不同的飞行模式,每个模型有三种螺距曲线,其分别是:
N………………………………..正常模式
1……………………………….选择曲线1——IDLE UP(傻瓜模式)
2……………………………….选择曲线2——油门锁定(手控模式)
何为傻瓜模式,这里的1模式是否是飞行模式显示里的1模式。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5-10 at 20:40 ]

网友A:
就想傻瓜相机一样操作简单

网友A:
城市浪人
在 2005-5-11 00:36 发表:
不解
可能我用语言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所以也不好说,我只懂的他的意思

网友B:
多说一些,我买RD6000SUPER时销售人员说SUPER是5点曲线的,但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中文说明书,只有普通版的中文说明,在这里希望用RD6000SUPER的朋友多交流

网友C:
呵呵,俺英文看得懂,RD6000SUPER油门和螺距确实是5点,跟轴是3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