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把无刷电机里面的东西尺寸发出来吗.我想星期天车一个

楼主(2005-05-10):
我打算用一个铝柱中间挖空车一个壳.前后用铝板做档板.用镙丝固定.中间装轴承.
轴的话打算用钢车一个.中间是六面体的.好放磁铁.两头是轴.轴上还可以车点东西做固定的.不让轴前后动.但是线圈就不知道铁心去哪里搞了.无铁心可不可以的啊.还有啊.一般的电机外径是多少啊.轴用3MM的行不行呢.轴上的六面体全是铁的话会不会超重呢.大家帮一下手.星期六星期天有免费的车床和车工可以用.

网友:
你不可能做出六面体的,也没必要做成六面体的.

楼主:
六面体不是好装磁铁吗.还有为什么不可能做出六面体来呢.是不是我上面的话有些地方用词不当啊.

机械结构应该不是问题.主要是线圈怎么搞.我看网站上那个好像是没有铁心的.不知空心的行不行呢.

我也不想做出来的是个另类的东西.至少样子要通用吧.所以要尺寸

网友:
六面体不用加工,有这种棒材的

楼主:
做成一体的行不行呢.是和轴在一起的.

我的系统什么都没装所以只能用画图来做了.好菜的.

网友:
车床不能车六面体,要上有分度的铣床。

楼主:
哦.那就直接用六面体的钢棒.我们这么什么材料都好找.哈哈.气动的东西也超级多..
车床那是我叔叔的工厂做工艺品的.机械应该不是问题吧.现在改一下.外壳用一个园柱铝材.前面不打通做成像蚂蚁的电机那样的.前面是一体的.轴承放在前面用卡簧卡住.你们看行不行.

网友:
好!我也想DIY一个,但是我没有车床!轴不用六角的,用圆柱形即可!强磁去卖五金的地方定做一个圆柱环形即可。我今天问了最少批量是俩百个起定!硅钢片也可以定做,只要能找到数据做一批出来不是很难,各种材料也非常好找,关键是量要上去,要不然做出来的价钱跟买个成品每什么区别!!!!

网友:
为什么非要做成6面呢?圆形多极磁铁多得是!
你做6面的精度要求也会高些,自己找麻烦!

楼主:
稀土磁铁我这里大把.我改天去看看那天没有留意园形的只看了条形的.不过园形的是不是不好固定啊.硅钢片我这里不好搞.轴承啊.什么的我这里都有.只要去转一园就有了.6.5元一个.主要是尺寸.......

网友:
这些强人都在自己做电动机了……

网友:
njvincent  在 2005-5-10 09:34 PM 发表:

好!我也想DIY一个,但是我没有车床!轴不用六角的,用圆柱形即可!强磁去卖五金的地方定做一个圆柱环形即可。我今天问了最少批量是俩百个起定!硅钢片也可以定做,只要能找到数据做一批出来不是很难,各种材料也 ...

硅钢也有吗?还可以定做?真的吗?硅钢可是要0.3的,我问到的要39000元每吨呢,还很难找加工冲片的,现在我得自己买了10吨冲床,正在开模具准备冲片呢。

网友:
做内转子的太累。建议你做个外转子的吧。

楼主:
好像用PVC胶管可以做电机壳.对吧.试试.

网友:
小山  在 2005-5-10 08:07 PM 发表:

我打算用一个铝柱中间挖空车一个壳.前后用铝板做档板.用镙丝固定.中间装轴承.
轴的话打算用钢车一个.中间是六面体的.好放磁铁.两头是轴.轴上还可以车点东西做固定的.不让轴前后动.但是线圈就不知道铁心 ...

-------------------------------------------------------------------------
你先看一下结构图,要先买到圆形磁铁和定子铁芯,才能决定尺寸。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5-5-14 at 15:29 ]

楼主:
我想像中的差不多.只不过轴上磁铁的固定方式和.轴承的固定方式不一样.还有请问你的轴承和轴是过盈配合吗.磁铁是四级还是多少级.定子是九级吧.
我不会画图.你的图.刚好明天用得上.我口才也不行.怕师傅不明白我的意思.还有啊.轴是不是不好做啊.

网友:
网络害虫  在 2005-5-14 15:17 发表:

-------------------------------------------------------------------------
你先看一下结构图,要先买到圆形磁铁和定子铁芯,才能决定尺寸。
...

你图纸里的轴承支座位置都画反了!!!

网友:
乱七八糟  在 2005-5-15 11:39 PM 发表:

你图纸里的轴承支座位置都画反了!!!

我怎么不觉得呢!?什么地方,说仔细点?

网友: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改到!这只是个表示结构的图。

网友:
乱七八糟  在 2005-5-15 11:39 PM 发表:

你图纸里的轴承支座位置都画反了!!!

呵呵!我仔细看了一下。算是明白你的意思了。
其实象我这样设计也是可以的,轴承是从外部装上去的。你的意思是轴承安装部分凸在外面,对吗?

网友:
是的,害虫兄,轴承这样装不科学。

楼主:
[ Last edited by 小山 on 2005-5-16 at 21:10 ]

楼主:
还有最令我开心的就是.我和我叔还有那个电机厂的老板在一起喝茶.等我说完了.我叔对我开口了.下次你把图传真给他.让他给你做.然后又对那个老板说.你刚刚也知道他的意思了哦.下次你叫个老师傅给他做一下.多少钱算我的.好吧.也该下班了.走去吃饭.(哈哈.我最喜欢的那句就是(多少钱算他的.哈哈.星期天还混到餐饭吃.要不平常都是吃快餐的料)

楼主:
虫子我想问一下你.电机的前后盖你是怎么合起来的.

网友:
小山,可以帮我加工外转子的底座和外转子嘛?

网友:
小山  在 2005-5-16 09:09 PM 发表:

虫子我想问一下你.电机的前后盖你是怎么合起来的.

------------------------------------------------------------
采用过渡配合从两端压进去的。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5-5-22 at 02:07 ]

网友:
ffxx  在 2005-5-16 09:17 AM 发表:

是的,害虫兄,轴承这样装不科学。

接受,我改。请看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5-5-22 at 03:51 ]

网友:
chujian  在 2005-5-18 05:24 PM 发表:

小山,可以帮我加工外转子的底座和外转子嘛?

---------------------------------------------------
请看这里。

楼主:
上面的图是用什么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