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热溶胶烧到会自己流是多少温度?

楼主(2005-05-10):
如题,今天俺被烫掉了一层皮特此问下,以增长见识!

网友:
我都是用蜡烛烧,具体温度没有量过……

网友:
呵呵~~感觉应该超过70~80度了吧,我经常被烫.

网友:
你等我测一下热溶胶的融化温度告诉你呀,别再烫啦

网友:
超过一百度。。因为可以将泡沫烫溶,反正这个温度我去粘泡沫反而被烫坏。。开水都不会烫的那么厉害。才猜超一百吧。

楼主:
才滴到手上马上就摔手了,可还是被烫掉了一块皮啊,而且马上皮肤就烂了,只看到肉了!

网友:
bs98136  在 2005-5-11 12:27 AM 发表:

才滴到手上马上就摔手了,可还是被烫掉了一块皮啊,而且马上皮肤就烂了,只看到肉了!

网友:
你这是热熔胶还是硝镪水?
太强了吧!

网友:
楼主真是细皮嫩肉啊!俺的老粗手烫过N回了,烫多了就习惯了,就没什么感觉了。

网友:
这么汤呀 以后不用这东西了,太危险

网友:
我用的是恒温胶枪,按说明书要调到180度左右!

网友:
bs98136  在 2005-5-10 09:00 PM 发表:

如题,今天俺被烫掉了一层皮特此问下,以增长见识!

刚才测量了一下,胶枪出口的温度在150度,挤出后的融化状态的胶液温度在120度并逐渐降温凝固

网友:
我把胶枪加电后常常用手模出胶口看有没有拉丝的,没事啊

网友:
流星  在 2005-5-11 10:53 AM 发表:

刚才测量了一下,胶枪出口的温度在150度,挤出后的融化状态的胶液温度在120度并逐渐降温凝固

我说咋烫的那么疼~~

网友:
chenmr  在 2005-5-11 08:24 发表:

你这是热熔胶还是硝镪水?
太强了吧!

网友:
这么烫的温度如果用来粘KT板,KT版会不会被烫化呀!!

楼主:
我用强力气体火机直接烧的,看样子温度在200度以上了,不然不会那么厉害!

网友:
如果温度掌握得好,不会烫坏KT版得

楼主:
我估计硝镪水也没有那么厉害和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