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谈谈最近改装嘉宝的感想

楼主(2005-05-10):
我自己最近几次改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出一架飞行性能、日常维护、成本(包括货币和时间)等都尽量适合我自己练习2D动作的嘉宝,所有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改进:

1、动力系统改成双无刷、自制木桨;
2、机体可以很容易地分拆成如下各个部分,维护起来十分方便:
       机架,也就是原装嘉宝机架,上面装主电机陀螺仪、两个舵机
       机座,机架下面的部分,包括机座舱和脚架。机座舱连接机架和脚架,里面放置接收机、
             两个电调、电池、开关等,天线固定在脚架一侧。一般机座舱和脚架不必拆开
       尾管,尾管一端是尾电机,另一端通过一个木块与机座固定牢,这次,一个新的改进之处
             就是尾管与机架不相连,而是与机座连接,并容易拆卸 (原装机是尾管用胶水
             固定在机架上,很难拆卸)
3、电池的位置。
    我在嘉宝上用11.1v的电池,但电池的种类很多,大小、形状、重量各不相同,不可能每次都能买到同样的电池,再就是也想尝试新的品种。以前一般是把电池放在机座前端,但只要换用不同的电池,每次总要为重新调整飞机重心而周折半天。有一次,刚好剩下三块不同的电池,唉,换来换去的麻烦死了。。。所以,这次把电池舱设计在机身中部,真是省心多了。而且,电池舱还用了“滑动门”装置(见图,“Tim 改装的第二版嘉宝 2”),换电池真是利索!

4、重量问题。
    以前做过一些试验,测试我这套动力系统(包括各种自制木桨)在不同重量下的性能,现在主要是练习飞行,当然要使飞机尽量合理地轻一些。
    机架、桨、电机、电调、接收机、舵机等可以选择尽量轻的,一旦选定它们的总重就固定了,我把它定义为G0,我的这套东东G0大约270克。
    电池的重量(G1)是比较要命的,我常用的有两种,1800mah 的有129克,2200mah 的有158克,电池重量占起飞重量的30%以上。当然有更好的,但非常贵。
    机座是最能让改装者发挥创意的地方了。材料、结构设计是关键。我觉得目前选用的这种装饰材料还是比较重,强度质量比的特性也不算很好,只是没时间仔细寻找和加工啊,等以后再看吧。我的机座(机座舱和脚架)重(G2) 约65克。
    如果用1800mah的电池,飞行重量(Gf)是464克,如果用2200的,飞行重量是493克。目前飞行的感觉是,机动灵活性是有保障的,也许是动力很强。
    我正在设法将Gf减至450克以内。

5、主桨攻角调整、和尾无刷电机克服反扭力性能
    我这套装备,用尾无刷来克服静转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户外甚至能感受到锁尾性能。但在克服动转距方面就差一点了,当主桨攻角是6度或更大一点,飞行重量超过550克,在悬停或慢速平稳飞行时,突然加大油门做大动作,就会有瞬间(大约0.25秒)的“丢尾”现象,尽管现在已经适应了,但还是觉得挺吓人的。
    重量轻、攻角小的情况下,克服动转距的性能就好很多。考虑到动力配置很强劲,所以我把攻角调小,经过试验发现,从我个人的飞行感受看,5度攻角是升力与克服动转距的最佳组合(我的木桨是平凸翼型,可惜没有测量转速的仪器),这时,悬停状态突然加大油门,尾部只是稍稍抖动一至两个厘米左右,而飞机上升速度很快。
    为了常在家练八面悬停,有时我还把攻角降至4度,使得在一米高度悬停时,油门可以推倒第五个点(我用JR9X,油门有七个点位),转速非常高,更加稳定(呵呵,还是要稳定一点,我已经撞坏家里不少东西了)。

    先说这些吧。

[ Last edited by timsong on 2005-5-10 at 22:38 ]

网友:
我的esky3D也被我改成双无刷了,尾巴是cd电机改的,直驱浆,pg03陀螺仪,感觉悬停时,尾巴比较稳,但是一旦过个3-5分钟,电压下降一些,尾巴就开始一摆一摆,很难控制,推油门,收油门也是同样,很难处理,不知道楼主有这个现象么?
我的空机265克,咱两个差不多,但是感觉飞行时间比起ms700,同样的电池飞行时间没有延长。

网友:
也谈谈我的心得:

我得双无刷是今年1月份改的,原因很简单--实在受不了尾电机的损耗了!选用蚂蚁的一款B2015级别的无刷作为主电机,

GS120 4200KV作为尾电机。主电调凤凰25A,尾电调凤凰10A,全部升级到最新软件版本。电池使用的是最具性价比的

狂模1300mAh电池。舵机用的辉胜5克、接收机为蓝箭6克接收机、GWS PG-03陀螺仪。整机起飞重量298克。

调整好REVO曲线后,尾电机的控制效果非常好,一般悬停尾巴基本不动,急加速和急减速有一定的偏移,配合打舵很容易修正!

这套JABO配好以后,已经练出了4面悬停和正反画圆圈,以及初步的8字航线。充沛的动力是机动性和稳定性保证!

期间摔机无数次,主电机齿轮废了两个,平衡翼2根,大桨2付,尾桨3付,旋翼头1个。总体感觉非常好,自从会了

正反画圆圈以后,就很少摔机了,费用越来越来少,也真正感受到了飞行的乐趣,不必为尾电机发愁,不必为修机发愁了。

接下来准备进行更有难度的2D航线练习,把2D基础打牢了准备夏天上3D。

网友:
没错 会了四面悬停和动态悬停以后很少摔机了。动态悬停很重要,就是机尾不停的转圈,一分钟大约2-3圈,机身在20cm范围保持悬停姿态。这个会了以后基本就不怎么摔了,基本航线没问题!再加上全炭纤维、铝合金加固版的ccpm龙,飞起来更有底了。我也是最近2 3个月飞450才感受到飞行乐趣,以前时间全费在修机器上了:(
现在每天至少练1小时xtr是必修课~~~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11 02:38 发表:

没错 会了四面悬停和动态悬停以后很少摔机了。动态悬停很重要,就是机尾不停的转圈,一分钟大约2-3圈,机身在20cm范围保持悬停姿态。这个会了以后基本就不怎么摔了,基本航线没问题!再加上全炭纤维、铝合金加固 ...

应该是1秒钟2-3圈吧?自从FF9坏了以后,就没有模拟器玩了。现在的水平全是靠摔机换来的

好在JABO的维护费用相对其它机机少很多,要不然就惨了

网友:
我晕!一秒钟2-3圈还练什么呀~ 20秒自转一圈才能练技术呀,顺时针转完逆时针转。不是那种快速的尾部转动哦。你有g2的话摁v键打开虚拟教练选项,里面就有动态悬停的教学。那个虚拟教练可以在10cm范围内动态悬停。。。。。。。汗。。。。。。。

网友:
哦,这样练啊。我想我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是画圆圈的第一步。

倒是快速转圈,因为JABO很轻很容易偏,反应不过来就错舵了。

网友:
03:25 AM

青年, 你一般几点睡觉啊?

小心身体哦!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11 at 04:09 ]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11 03:25 AM 发表:

我晕!一秒钟2-3圈还练什么呀~ 20秒自转一圈才能练技术呀,顺时针转完逆时针转。不是那种快速的尾部转动哦。你有g2的话摁v键打开虚拟教练选项,里面就有动态悬停的教学。那个虚拟教练可以在10cm范围内动态悬停。 ...

这就是我完成对头悬停后的下一个目标!

网友:
请问TIM:八面悬停指的是什么?是正飞四面加上倒飞四面吗?我对JABO的改装看法与你有点不同。为改善性能首先也是要改桨,而跟下来就是脚架,在各种各样的飞行中我都是会将它撞变形,因此希望它能很易修复。我设想的还是飞达一样的碳纤脚架,但那些碳纤杆要能拔出来更换,而不是粘死了的,连接部位作些改进就行了。我要保留轻盈的机器。

很羡慕各位能精练技术。我打自会飞航线后就再没心意悬停,总是什么舵方便就打什么舵,一味的见风使舵,非常的懒散,飞不出什么象样的动作。

网友:
zcyjq  在 2005-5-11 11:47 发表:

请问TIM:八面悬停指的是什么?是正飞四面加上倒飞四面吗?我对JABO的改装看法与你有点不同。为改善性能首先也是要改桨,而跟下来就是脚架,在各种各样的飞行中我都是会将它撞变形,因此希望它能很易修复。我设想 ...

我觉得像飞达那样的碳纤脚架并不好,虽然碳纤不容易坏,但是机身跟部插碳纤的槽很容易坏。

我的第一版JABO就是这样的结构,最后完全就是一付502组成的脚架在支撑着飞机,后来的一体化脚架很耐用,就没有坏过

楼主:
回答jait888:
我的改装嘉宝几乎没有这种现象,在“5、主桨攻角调整、和尾无刷电机克服反扭力性能”详细讲了我的情况。不知你的飞机的具体情况,电机?电池?重量?攻角?等,要提高克服动转距的性能,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

回答zcyjq:
我所说的“八面悬停”,也是在网上学的,是指比“四面悬停”再多四个角度的位置。四面悬停是每个位置间隔90度,八面悬停是每个位置间隔45度。正飞和倒飞都有四面和八面悬停。八面悬停能更细腻地刻画操纵的精确性。

改装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耐摔”。我把zoom400的原装脚架装在嘉宝上了,效果非常好。其他地方,如机座舱、尾管、尾桨、两个电机等都做了保护性设计的。(zoom400换了新型的金属脚架,效果非常好)。

我最近一段时间内,改装嘉宝的目的,就是为了好飞、好修、便宜,在非常有限的玩模型的时间中,提高飞行时间的比例,减少维修时间比例,把好不容易挤出的一点点时间尽可能多地用在练习飞行技术上。等以后情况变化,又会有其他考虑,到时候再说。

能与大家多交流真是非常高兴。

网友:
請問是如何自製木槳,TKS

楼主:
回答powerfly:请你查看我去年的帖子吧,说得比较详细了。。。呵呵,现在倒是有些记不清了呢。。不好意思啊

网友:
对于飞达脚架,我的经验是一般前脚断,后脚很少。通过改进连接件,还可以减少损坏几率。广州的碳纤杆8元就可买到1米,如果能方便更换,我觉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