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小旋风终于收到了,请大家来帮我看看:)

楼主(2005-05-11):
今天终于等来了我的小旋风~~ 看看货~~
才开包时的样子(忘开闪光了)

里面的东东

验货时发现有网站打白条的~~
目前只收到两个舵机,还欠一个舵机

开始动手搞~~

安装机身感觉倒不难,不过自带的说明书也是写得有够节约,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
我是一面看说明书,一边自己瞎猜
最后成了按自己的想法搞就是了

小弟我这次定的是无刷普及版的,配的是无刷普及版的无刷电机,不过发现这个电机无法固定到电机架上,电机的底部有三个眼儿,不过电机架上的两个眼还就是不能同时对上这三个眼中的任何两个,想不通先放再那里,看哪位大哥装过这套机机的,也指导一下小弟

[ Last edited by ready on 2005-5-11 at 12:19 ]

楼主:
今天就做到这里,明天继续~

网友:
电机要自己打孔,最好电机的输出轴和原来动力组的输出轴位置一样,也就是电机需要安装到减速架靠上的位置

楼主:
gyro  在 2005-5-11 09:03 AM 发表:

电机要自己打孔,最好电机的输出轴和原来动力组的输出轴位置一样,也就是电机需要安装到减速架靠上的位置

是在电机上打孔? 还是在电机架上打孔?

我把电机放到轴心位置时发现,电机底部有个地方与电机架轴心很吻合,且可以扣住一点,不过这样的话,电机底部就只有一个眼对准电机座靠上一点的一个眼上,而其它两个眼找不到地方生根:(

大家都帮帮我这菜鸟吧

网友:
用木片或塑料片做个H型的安装座,固定在机头,再把马达用螺丝固定上去。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1 10:40 AM 发表:

用木片或塑料片做个H型的安装座,固定在机头,再把马达用螺丝固定上去。

 这是个好办法~!!! 照办之

网友:
根本不注重装配质量,这样的厂家应该倒闭!

网友:
兄弟用了多少银子呀!!!!

楼主:
断翼  在 2005-5-11 03:25 PM 发表:

兄弟用了多少银子呀!!!!

一套普及版的小旋风+一个1047的浆+一个7.4V的充电器=600多米

网友:
我怎么看到有卖2架120的????

网友:
买小旋风??????垃圾难看```还不如自己做的```KT3D好看呢````这机子~~`你送我都不要````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11 04:58 PM 发表:

我怎么看到有卖2架120的????

那是两个空机,不带设备卖的
在有的位置不要这个价

楼主:
超级模友  在 2005-5-11 05:27 PM 发表:

买小旋风??????垃圾难看```还不如自己做的```KT3D好看呢````这机子~~`你送我都不要````

 小弟可是菜鸟 先买个成套的来学习学习

其实小旋风还是挺好看的,呵呵,只要能飞起来=好看

有经验了就己再做KT板的机机

[ Last edited by ready on 2005-5-11 at 17:48 ]

楼主:
yuuki  在 2005-5-11 05:27 PM 发表:

感觉质量太单薄

 就是!! 装的时候我都很小心的,感觉太容易搞坏了

网友:
小旋风可比KT结实多了,抗风也比KT机好。还很好飞。

网友:
小旋风这种普通泡沫不见得KT的结实。

至于好飞差别在有翼型机翼在除失速以外的飞行时的性能比无翼型的机翼要好。

网友:
那是你没见过好的KT板,我用质量好的KT板做的十字机身的3D机绝对要比小旋风结实
一张KT板做三个飞机
其实结实了没什么好的,结实了摔了飞机没坏动力组容易坏,动力组怎么修?
不结实了一摔动力组没坏机头固定动力组的泡沫坏了
泡沫坏了回家一粘继续损失不大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5-12 11:24 AM 发表:

那是你没见过好的KT板,我用质量好的KT板做的十字机身的3D机绝对要比小旋风结实
一张KT板做三个飞机
其实结实了没什么好的,结实了摔了飞机没坏动力组容易坏,动力组怎么修?
不结实了一摔动力组没坏机头固定动 ...

结实的KT板重,我用过,我用过三种KT板作了N架飞机。后来都送人了。怎么会摔到动力组呢?一般不会吧,反正我是没摔过。

[ Last edited by cl8462004 on 2005-5-12 at 12:13 ]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2 10:47 AM 发表:

小旋风这种普通泡沫不见得KT的结实。

至于好飞差别在有翼型机翼在除失速以外的飞行时的性能比无翼型的机翼要好。

小旋风不是普通泡沫,它是发泡成型的,在空中能做出任何剧烈的动作而不解体。而KT的应该不行吧。

网友:
cl8462004  在 2005-5-12 12:11 PM 发表:

小旋风不是普通泡沫,它是发泡成型的,在空中能做出任何剧烈的动作而不解体。而KT的应该不行吧。

我说的普通是一般的聚乙烯泡沫,跟制作方式没关系.

解体是因为飞机做的有问题.

我曾经有一次把机翼拉断过,但改进了加强方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