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与72M有区别吗?

楼主(2005-05-11):
我是新手,刚花750.00从本地JS处买了套4yf(3个舵机),40M的.由于现在网购纠纷和骗子太多,也只好挨JS一刀了,但看到很高手都是用72M的,不解!故在此小问一声:40M与72M有区别吗?

网友:
一个是40M,另一个是72M,当然有区别!

楼主:
小飞猪  在 2005-5-11 11:16 AM 发表:

一个是40M,另一个是72M,当然有区别!

我是指在遥控距离,性能等方面有区别吗?

网友:
声告诉区别

网友:
除了频率不同,其它没区别

网友A(2005-08-11):
你要是试试飞小飞机,就明白为什么人家要设置高频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试试飞小飞机,就明白为什么人家要设置高频段了!

关注中!

网友:
玩飞机时,国家规定的频段是72M。
你用40M飞飞机,严格的说是不合法的!

网友:
72MHz的晶体可以直接用在T4VF上吗?接收机好像没什么反应啊。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您的发射机是72M频段的,就只能插72M的晶体,同时你的接收机频率也必须配对7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