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轴套管是否可以用鱼杆代替?

楼主(2005-05-11):
我看大家用的轴套基本都是用铜管 我想用玻璃钢的鱼杆做轴套 不知道行不行 请问有谁用过来说说 没有用过的大家套探讨下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 Last edited by j10 on 2005-5-11 at 13:44 ]

网友B:
可以的呀要注意两端的内径哟

网友C:
j10
在 2005-5-11 11:39 AM 发表: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对支持试试看...就知道..一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主要是注意密封.不要进水

网友E:
但是玻璃钢有韧性
会弹性形变
所以这个套管不能长

网友F:
磨损会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