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 个机机,是不是三角翼最简单呀

楼主(2005-05-11):
如题

网友A:
低速飞机不建议用三角翼,制作起来也不是最简单

网友B:
用单层KT板裁出个三角翼,拿根碳杆横着做下加强,再纵向做下加强,切出舵面用透明胶带固定。
呵呵~~机身搞定(应该是制作做最快的飞机了),现在可以装设备了~~
三角翼是可快可慢的机型,但说实话其实不适合新手入门,只是因为制作简单耐摔而倍受欢迎。

楼主:
那一个成品机机卖多少米?用KT 板叠加3~5层做出翼形还需要加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