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丑事,把木桨弄坏了

楼主(2005-05-11):
前几天发骚,从5imx里买了一对宽型木桨,货到了以后取出一看,外面包着塑料膜,因为桨根打孔处没有孔位,我一直觉得那层膜是用来保护用的,于是很自然地就取出刀子将塑料膜撕开了,撕了一半,觉得不对,里面那木头太软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干了件蠢事,外面那层膜一定是用来加强的,可是已经撕了一半,再也无法还原,哭,而且是倫着,因为实在是太丑了。。。

我该如何是好呢。。。

网友:
用热缩膜自己再封一次吧

网友:
我的窄桨上面的热缩已经给撕掉了,不撕是不行的,那个热缩就是那么套上的,而且把根部的垫片一起给套上了,根部附近的热缩膜根本没跟桨贴上,飞起来之后上表面的热缩膜都是褶皱,还是撕掉重新弄过的好,没有热缩用不干胶仔细的蒙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战鹰  在 2005-5-11 02:04 PM 发表:

我的窄桨上面的热缩已经给撕掉了,不撕是不行的,那个热缩就是那么套上的,而且把根部的垫片一起给套上了,根部附近的热缩膜根本没跟桨贴上,飞起来之后上表面的热缩膜都是褶皱,还是撕掉重新弄过的好,没有热缩用 ...

楼主:
哦,那看来我撕掉也不算太错了,你们说的热缩膜是航模专用的吧?我想用热缩管来套一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