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3D的混控器和陀螺仪

楼主(2005-05-11):
我看了商城的关于E-SKY 3D 的DIY版本的说明,在DIY D型 和 C型的说法有些不一致,

DIY C型机:搭载品质一流的BlueArrow 4.3g超微舵机3只
含:370主马达、N30碳刷尾马达、BlueArrow 4.3g超微舵机3只、原厂包装盒,确保运输可靠性。
需自行配置:至少6通道支持CCPM斜盘模式的发射机(如:Futaba FF6、FF9或JR MAX 66ADT、9X等)、6通道接收机、1只飞达混控器、11.1V聚合物锂电池

DIY D型机:搭载品质一流的BlueArrow 4.3g超微舵机3只和A.K.E 11.1V/1950mAh幻影10C聚合物锂电池。
含:370主马达、N30碳刷尾马达、BlueArrow 4.3g超微舵机3只、A.K.E 11.1V/1950mAh幻影10C聚合物锂电池1只、原厂包装盒,确保运输可靠性。
需自行配置:至少6通道支持CCPM斜盘模式的发射机(如:Futaba FF6、FF9或JR MAX 66ADT、9X等)、6通道接收机、陀螺仪、1只飞达混控器。

比较一下,发现D型机有提到陀螺仪,而C型机却没有,同样的,B型机和A型机都没有提到陀螺仪,这是什么原因?

我初次接触电直,想请教一下混控器和陀螺仪是什么作用?是不是缺一不可的?
多谢

网友:
兄弟,建议你别买bluearrow的东西了,我买过他的舵机,无刷电机,一个字“烂”。

楼主:
楼上给个建议?如何配置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买个空机,自己配电子设备,这样电子设备的利用率高

网友:
jait888  在 2005-5-11 01:38 PM 发表:

兄弟,建议你别买bluearrow的东西了,我买过他的舵机,无刷电机,一个字“烂”。

你QQ上的名字也可以改了"蓝剑"哦,

楼主:
chujian  在 2005-5-11 03:57 PM 发表:

你QQ上的名字也可以改了"蓝剑"哦,

楼上的意思看不懂

网友:
小牛刀  在 2005-5-12 01:24 PM 发表:

楼上的意思看不懂

他说蓝剑是垃圾东西,但他自己QQ上的名字居然也叫蓝剑,哈哈哈

网友:
小牛刀  在 2005-5-11 01:50 PM 发表:

楼上给个建议?如何配置性价比比较高?

建议你:GWS5.4舵机,飞高接受,华迈无刷电机,10a凤凰电调,240陀螺仪!
这样配置下来虽然目前高一些,但是以后你升级飞机的话,这些东西仍然可以利用!

[ Last edited by jait888 on 2005-5-13 at 17:39 ]

网友:
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射机!贵!

但是原配的又不好

楼主:
发射机我自己已经有了,FUTABA的FF6H
目前打算接收机用GWS的6通,舵机用GWS的6g舵机,无刷动力我在3D上有一套ELE的,但暂时打算先用E-SKY 3D原配的直流电机以后再升级为无刷的,目前加一个飞高混控,一个陀螺仪,电池用3D上那个10C的11.1V,怎么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