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润滑油的问题,先谢了!

楼主(2005-05-11):
请问各位大大,在安装450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润滑油呢?在说明书上介绍的是硅质润滑油,可是我到处找也没有找到过。有谁用过,是什么牌子的,怎么买呢?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WD40H

我刚买了一瓶 18元,效果很好的,但不能喷的太多。。。。

网友:
标准的硅质润滑油在五金店因该有卖的
我用的是HIROBO的
一支是¥80才一点点郁闷ING。。。

网友:
hyf_lj  在 2005-5-11 03:55 PM 发表:

标准的硅质润滑油在五金店因该有卖的
我用的是HIROBO的
一支是¥80才一点点郁闷ING。。。

我感觉只要是粘度不大的润滑油就可以了,我就用缝纫机油。

网友:
我劝你千万别用缝纫机油
使用硅质的润滑油
除了润滑的功能外
还有一点是在机械高速转动的时候
润滑油不会给甩掉
并且不容易吸附灰尘
而缝纫机油就会吸附灰尘
反而增加了零件的磨损
提前下课
我们油机是绝对禁止使用缝纫机油的
小电更娇气!!!

网友:
WD40对塑料件也有腐蚀性,不建议使用

网友:
硅质润滑油很多地方都有。便宜。

网友:
我用黄油,虽然容易粘尘,注意就是.

润滑油一定要加,很多朋友说不要,但是你听转动的声音就知道,加润滑油的保护作用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