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普及版外转子无刷电机与电机架关系~

楼主(2005-05-12):
现过一个小时的奋战,终于让外转子电机在电机架上生了根
还给它加上了香焦接头(第一次用电烙铁做点有用的事)~~

我把电机架子上打了两个对准电机底子眼儿的孔,然后再把电机固定上去了,昨天发现要电烙铁,今天就买回来全套,今天又发现没有小的上螺丝的工具,明天去搞一套,不然上小螺丝根本就上不了

看看昨天晚上,他们还各顾各呢:)

看看更多的照片

望大大们给点指导意见~ 小弟先谢了

[ Last edited by ready on 2005-5-12 at 00:02 ]

网友:
不如把这个减速架留着做380减速用,外转子找个瓶子盖……

网友:
减速器架子这么用真是浪费~~

原厂就是装这上的~~~不过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

外转子是这么装的~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12 at 07:37 ]

网友:
美女太专业了吧!

我是这么装的:

1、买一瓶“统一鲜橙多”(如果你喜欢碳酸饮料当然也可以买一瓶“雪碧”之类的……)

2、喝掉瓶中的饮料。

3、瓶盖上面,中心大一个大孔,周围打三个小孔。

4、把电机装上。

5、瓶子锯下瓶口。

6、把瓶口粘在飞机上。

7、完成。

快速拆装外转子接口完成。

好处是:

取材方便,制作简单,废物利用环保。

尤其适合囊中羞涩的模友,一台电机能够在几秒钟之内迅速从一台机机换到另一台机机上。

网友:
图片是国外的,我现在安装方式还省掉了那个十字安装座,有减轻了几克重量。

网友:
瓶盖确实挺好用的,瓶口就不用了,也可以减轻点重量。毕竟,谁老是拆电机啊,平常维护拆装,松开电机座的顶丝就可以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12 09:32 AM 发表:

瓶盖确实挺好用的,瓶口就不用了,也可以减轻点重量。毕竟,谁老是拆电机啊,平常维护拆装,松开电机座的顶丝就可以了。

哈哈,我就老拆电机啊!
出去都带3架飞机,一架飞翼,一架翼龙,一架蚊子,可是只有一套动力,怎么办?当然要快速拆装了,嘿嘿,不好意思……

楼主:
这个处转子电机的底板上有两个问题:

1.底板上有三个孔,有两个孔可以让螺丝钉穿过后,螺帽上紧后可以紧紧的帖在底板孔口上,但有一个孔由于开孔位置离底板内圈内近,所以螺帽无法压到底~ 所以我也就只上了两颗螺丝钉

2.在上好后电机的轴向好象有点向上过螺丝钉这面斜(轴向就不直了,有点往下掉了3~4度),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飞行哟~

网友:
你的小旋风具体配的什么理电?电调是普及无刷套装里的18A吗?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5-12 13:56 发表:

哈哈,我就老拆电机啊!
出去都带3架飞机,一架飞翼,一架翼龙,一架蚊子,可是只有一套动力,怎么办?当然要快速拆装了,嘿嘿,不好意思……

强

网友:
楼主啊,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电机座子的三个螺丝孔其中一个对着减速架插木竿处的小孔,自己找个长点得罗斯和垫片装上,电机的后轴刚好在减速架轴孔里,卡得很结实。一颗螺丝就搞定了。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5-12 09:36 PM 发表:

楼主啊,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电机座子的三个螺丝孔其中一个对着减速架插木竿处的小孔,自己找个长点得罗斯和垫片装上,电机的后轴刚好在减速架轴孔里,卡得很结实。一颗螺丝就搞定了。

这没有我的固定方式好,简单实用又好调整
省下的380减速架固定380

楼主:
撒旦  在 2005-5-12 05:37 PM 发表:

你的小旋风具体配的什么理电?电调是普及无刷套装里的18A吗?

配的7.4v 1300mAh 的LION电  电调是18A的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5-12 09:36 PM 发表:

楼主啊,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电机座子的三个螺丝孔其中一个对着减速架插木竿处的小孔,自己找个长点得罗斯和垫片装上,电机的后轴刚好在减速架轴孔里,卡得很结实。一颗螺丝就搞定了。

我也已经注意到的,不过有两个问题:
1.如果从插木竿处的小孔上螺丝很不好上,如果是自己找根长的螺丝上倒是好上,不过木竿将无法插入.
2.小弟手里的螺丝无法从最上面那个孔中压到底(螺帽),所以那个孔如果没有小螺帽的螺丝就根本上不了

网友:
呵呵……   对于老手来说这算不的什么, 但对于新手来说,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事情。  慢慢学习吧,以后你的手会越来越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