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陀螺仪的调整

楼主(2005-05-12):
我的亚托用的是jr460t的
陀螺仪
有朋友用过吗?? 上面好像没得中立点的调整? 我的
遥控器
是3810 我的陀螺仪感度设在80 尾巴就很稳 就是尾部有点小的摆动 是不是没设置对???由于是新手 周围又没得耍这个的 请教各位飞友 谢谢!!!

网友A:
JR的陀螺仪是很难调整的
从你的现象来看
我觉得你再降低点感度试试
尾巴摆还是感度太高

网友B:
1.感度太高產生追尾現象
2.尾伺服器沒中立
3.兩邊行程不均,讓尾伺服器跟陀螺儀相抗衡也會有震動現象
以上三個因素都可能造成斗動現象

楼主:
谢谢 2位飞哥的解释 自己在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