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朋友帮我做了个 CD无刷, 爆爽!!!

楼主(2005-05-12):
昨天收到朋友帮我做的CD无刷,非常兴奋!使用效果非常满意,我打95分!!!
在此谢谢gxlzhdx,谢谢帅呆王子,谢谢帮助过我的朋友谢谢!让我重新感到电动的光明啊......
下面给大家列出测试数据。

飞机:EPP 鱼机
无刷电调:ELE 1000
电池:CST 1000MAH
减速组:蚂蚁370减速组
马达+减速组重量:35克
起飞重量(配7.4V电)265克

1047桨,电压10V 电流7.3A 5330转,计算的拉力600英尺 和10英尺高度的拉力:491 克 504克。
1170桨,电压10V 电流7.9A 5250转,计算的拉力600英尺 和10英尺高度的拉力:561 克 577克。
1060桨,电压10V 电流6.0A 5730转,计算的拉力600英尺 和10英尺高度的拉力:401 克 412克。

实测1047桨:10V 电流7.3A 5330转,推力大于600克。
实测1047桨:7.4V 电流3.7A 3720转,三分之二油门多一点点吊机。
实测1147桨:7.4V 电流4.3A 3540转,三分之二油门吊机。

今天再次做测试:
电池充满电以后,1147桨,7.4V 手上最高转速4000转,实际吊机转速3900转(我把转速计装在飞机上面,一齐吊机,实时观测转速),转速计65克重,起飞重量为:265+65=330克,80%油门吊机!!!由于飞机增加了65克,所以要大油门吊机,如果按照平时的265克飞行的话,转速更小,电流更小。

吊机下来,马达是温的,电池几乎是凉的(只有一点点温度)。

总结:
这款无刷马达是为11V锂电设计的,在11V的时候效率最高,在7.4V的时,用1147的桨,可以满足265克重的3D吊机要求。针对我的EPP鱼机而言,11V的时候推重比大于2:1,半油门以下吊机,电流也很小;在7.4V的时候,三分之二油门可以吊机,吊机的时候电流小于4A。由此可见,电机非常棒,我太开心了,因为我的电池不用被虐待了,不怕被过放了

以下是我的减速组的数据:

[ Last edited by szc on 2005-5-13 at 21:05 ]

楼主:
用这个无刷的吊机录像:

http://www.ruituo.net/szc/cdb/cdb1.wmv

http://www.ruituo.net/szc/cdb/cdb2.wmv

马达的丰姿:

[ Last edited by szc on 2005-5-12 at 14:11 ]

网友:
不错!值得一赞呀!!!我也有一个这个电机!!确实很不错!

网友:
这电机已经成商品了?

网友:
 什么叫cd电机?? 是不是光驱电机,我也拆过一个,不过发现那电机不太好拆出来~

网友:
1047桨在5330转有超过600克的推力?

网友:
挖卡卡,知道什么叫超级无刷了吧,用过的才知道一个爽字哈~

网友:
1047桨,电压10V 电流7.3A 5330转,计算的拉力600英尺 和10英尺高度的拉力:491 克 504克。
1070桨,电压10V 电流7.9A 5250转,计算的拉力600英尺 和10英尺高度的拉力:561 克 577克。
1060桨,电压10V 电流6.0A 5730转,计算的拉力600英尺 和10英尺高度的拉力:401 克 412克。

1070是什么桨 1170修短的吗?

10v下 1047电流7.3A,换1070才有7.9A怪怪的。用1060应该是4730还差不多。

我以前做过飞200克3D用的,400mah电池可以基本在吊机状态玩12分多。

但自从用了ELE的外转子后就再也不想碰减速动力了,那时齿轮和马达架坏了不少。
我这个马达倒装,低空玩时,好几次带大动力大头朝下撞水泥地,拿起来啥都不用管,可以接续飞哟~~而且声音非常安静,在家里玩也不会让家人反感的。

动力也非常好,用9.6v 650mah氢电 + 1047 转速5200多,320克的飞机1/2油门吊,可以玩6~8分。3cell的话推力超过700克,电流和你这个差不多8A吧。呵呵~~

用直驱马达飞小3D,魅力是无法抵抗的~~有机会建议你们试下,用过才会知道的~~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12 at 15:15 ]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12 02:27 PM 发表:

1047桨在5330转有超过600克的推力?

500多点儿吧

网友:
各有优点吧,我也很喜欢直驱的,毕竟现在是潮流
CD的还有一个好处 轻~比一般的动力可以省30g左右,对于电动3D机,30克是个不小的重量啊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5-12 03:15 PM 发表:

各有优点吧,我也很喜欢直驱的,毕竟现在是潮流
CD的还有一个好处 轻~比一般的动力可以省30g左右,对于电动3D机,30克是个不小的重量啊

不会啊,我的小马达40克多点。主要是避免的减速器的损坏。

你也玩了很久了,减速器难道不让你头疼~

但减速动力好处是绝对有的,就是效率绝对会高出直驱动力一点,但前提同样是高精度的马达。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2 15:13 发表:

500多点儿吧

这样还差不多

我测试普及外转子的时候1047桨在5600转才585克。

网友:
人家都上无刷了~~~厄都落伍了`~ :)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2 03:04 PM 发表:

1047桨,电压10V 电流7.3A 5330转,计算的拉力600英尺 和10英尺高度的拉力:491 克 504克。
1070桨,电压10V 电流7.9A 5250转,计算的拉力600英尺 和10英尺高度的拉力:561 克 577克。
1060桨,电压10V 电流6 ...

各有各的优点吧,玩得开心而且还省钱就是最重要的

网友:
szc  在 2005-5-12 03:32 PM 发表:

各有各的优点吧,玩得开心而且还省钱就是最重要的

确实,看着你这么开心,我都心痒痒了,想想半年多没用CD马达了。正好这还有个光驱,还能用~  不过一想起搭配齿轮和减速器架子就头疼。

晚上回家也做个玩玩,这么大的马达可以把动力组做到25克哟~~~你赶紧把动力组输出轴该成碳杆吧~~

对了,1+1 的新3D还没搞完,晚上还是先装上蚂蚁的小马达爽爽~~~

网友:
钓鱼狼  在 2005-5-12 03:24 PM 发表:

人家都上无刷了~~~厄都落伍了`~ :)

不能这么说,玩有刷的人有的是,开心就好~~

网友:
这是帮朋友暂时保管测试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电机重量26克。电机+桨32克。GWS的8043桨,10V 6.8A,7550 转。9.5V 6.2A 7260转。9V 5.7A,7050转。8.5V 5.2A,6730转。航佳的8X4电动直驱桨,10V 5.9A,8130 转,9.5V 5.4A,7820 转,9V 5A,7520 转。朋友准备用这个电机飞全部重量在230克左右的EPP3D机。推动比在1.5以上,应该可以爽吊3D飞行哦。

网友:
能说一下哪个电机的规格吗?
锭子直径厚度,怎样绕线的?
很喜欢小外转子无刷手头一直有个直径19mm的锭子正想做一个

楼主:
gxlzhdx  在 2005-5-12 04:00 PM 发表:

这是帮朋友暂时保管测试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电机重量26克。电机+桨32克。GWS的8043桨,10V 6.8A,7550 转。9.5V 6.2A 7260转。9V 5.7A,7050转。8.5V 5.2A,6730转。航佳的8X4电动直驱桨,10V 5.9A ...

直驱来啦,我流口水啦

网友:
gxlzhdx  在 2005-5-12 04:00 PM 发表:

这是帮朋友暂时保管测试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电机重量26克。电机+桨32克。GWS的8043桨,10V 6.8A,7550 转。9.5V 6.2A 7260转。9V 5.7A,7050转。8.5V 5.2A,6730转。航佳的8X4电动直驱桨,10V 5.9A ...

线圈好多,和楼主的完全不同,高手~,0.3左右线,20-30圈左右,猜得:)楼主的应该少一些,12-15圈,0.5的线,磁铁就不知道了:)

网友:
gxlzhdx  在 2005-5-12 04:00 PM 发表:

这是帮朋友暂时保管测试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电机重量26克。电机+桨32克。GWS的8043桨,10V 6.8A,7550 转。9.5V 6.2A 7260转。9V 5.7A,7050转。8.5V 5.2A,6730转。航佳的8X4电动直驱桨,10V 5.9A ...

你这个级别的马达在日本和欧洲用的都比较多,主要是做150克左右的小3D,和ELE这个新马达是同级的
http://www.elemodel.com/shop/Def ... px?goodsid=10001324

我以前也做个这个级别的,但处于那时电池问题不好解决所以放弃了。
现在的电池情况算好转些,搞起来不会太难了。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2 04:22 PM 发表:

你这个级别的马达在日本和欧洲用的都比较多,主要是做150克左右的小3D,和ELE这个新马达是同级的
http://www.elemodel.com/shop/Def ... px?goodsid=10001324

我以前也做个这个级 ...

150克左右的小3D我个人觉得用2205的比较好些,重量在21克左右。这个是2405的,用11V锂电池组,8043桨,计算可以有360克左右的推力。

网友:
2405就比辉胜哪个小一点吧?
我的理解是锭子直径24mm厚度5mm的吧?
如果是那样就只比哪个薄一点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5-12 04:39 PM 发表:

2405就比辉胜哪个小一点吧?
我的理解是锭子直径24mm厚度5mm的吧?
如果是那样就只比哪个薄一点

 说的可真是不错,我觉得辉胜那个小马达还真不错,对于手头没条件做马达的朋友还真是好选择。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2 04:43 PM 发表:

 说的可真是不错,我觉得辉胜那个小马达还真不错,对于手头没条件做马达的朋友还真是好选择。

你是说辉胜哪个外转子吗?哪个我觉得和480是一个级别的
我觉得哪个算不上小马达
觉得楼主这个是小马达,这个应该和280或者370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做CD要有好的磁铁和外壳以及轴承,再加精湛的加工手艺,定子直径稍微大点或者厚度厚点的好,否则不好弄哟。

楼主的马达应该是8极磁铁,好漂亮的外壳哟。

[ Last edited by cst on 2005-5-12 at 16:53 ]

网友:
是啊,精湛的手工和制造工具设备是关键,还有齐全的检测仪器才可以啊...

网友:
瓦卡卡,反正都不是我等无米人玩的咚咚,我就安心等着老大们玩腻了送我吧现在手里几个内转子,可就是没有心情用,留着做直驱吧。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5-12 at 17:31 ]

网友:
gxlzhdx  在 2005-5-12 04:00 PM 发表:

这是帮朋友暂时保管测试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电机重量26克。电机+桨32克。GWS的8043桨,10V 6.8A,7550 转。9.5V 6.2A 7260转。9V 5.7A,7050转。8.5V 5.2A,6730转。航佳的8X4电动直驱桨,10V 5.9A ...

哈哈!这是我的哦!!!!千万不能给了别人啊!!!我希望把飞机全重量控制在220克以下!!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5-12 04:48 PM 发表:

你是说辉胜哪个外转子吗?哪个我觉得和480是一个级别的
我觉得哪个算不上小马达
觉得楼主这个是小马达,这个应该和280或者370是一个级别的

那个马达不是才35克嘛,怎么能和480比~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2 06:40 PM 发表:

那个马达不是才35克嘛,怎么能和480比~

我是说输出功率你说的重量>?
到底用什么表示大小?

网友:
你俩,猴吃麻花——满拧。

网友:
我怎么能拧过斑竹呢?

网友:
支持!不错电池很好,我以前自己做的CD无刷用0.5三角形绕20圈,驱动3X7的桨达7xxx转,但毕竟锂聚合物电池的质量太差高转速的时候出现咳嗽现象。

网友:
3x7的桨??多少电压的?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5-12 09:49 PM 发表:

我是说输出功率你说的重量>?
到底用什么表示大小?

呵呵,功率的话那个小无刷可以超过480很多,马达的级别最基本是从外型分别的。

21级的发动机猛加助燃剂,功率可以超过25级甚至32级,难道你就买21级发动机飞25级或32级的飞机吗?

搭配是需要合理的

网友:
supercat  在 2005-5-12 10:12 PM 发表:

支持!不错电池很好,我以前自己做的CD无刷用0.5三角形绕20圈,驱动3X7的桨达7xxx转,但毕竟锂聚合物电池的质量太差高转速的时候出现咳嗽现象。

咳嗽跟电调的关系比较密切~~

也不能单纯的就说电调就是不好,毕竟一样东西不可能含概所有方面的东西,JETI也只能说支持90%以上类型的无刷马达,还没人声称支持所有无刷~~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5-12 09:56 PM 发表:

我怎么能拧过斑竹呢?

别这么说,这样我没法说话了.

本人从开始到这里就是希望电飞爱好者少走弯路,毕竟我算是是一个人艰难的走过来的.一直都劲我所能的帮助大家,如果有意见可以提出来.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13 at 07:21 ]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5-12 11:04 PM 发表:

别这么说,这样我没法说话了.

本人从开始到这里就是希望电飞爱好者少走弯路,毕竟我算是是一个人艰难的走过来的.一直都劲我所能的帮助大家,如果有意见可以提出来.

[ Last edited by 网上无美女 on 2005-5-13 a ...

呵呵,我只是贫嘴玩一 下
其实我到现在才发现走了一些弯路
觉得猫的路是对的,现在安心做好飞的飞机了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5-13 09:52 发表:

呵呵,我只是贫嘴玩一 下
其实我到现在才发现走了一些弯路
觉得猫的路是对的,现在安心做好飞的飞机了

狂脸红

既然你非要这么说,我就勉为其难承认走对路吧。

不过进度还是很慢

网友:
慢慢来,别着急嘛^_^

楼主:
今天再次做测试:
电池充满电以后,1147桨,7.4V 手上最高转速4000转,实际吊机转速3900转(我把转速计装在飞机上面,一齐吊机,实时观测转速),转速计65克重,起飞重量为:265+65=330克,80%油门吊机!!!由于飞机增加了65克,所以要大油门吊机,如果按照平时的265克飞行的话,转速更小,电流更小。

网友:
数据是比较理想,值得借鉴

网友:
小子,有你的有创意

楼主:
实事证明,真实的拉力比计算的拉力要大哦,也验证了这个马达的性能!确实很棒。

网友:
看来你的这个做的真不错,我都没想到用7.4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