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这两天飞后的电池问题。。。

楼主(2005-05-12):
这2天我基本都是飞3块电池的,而且基本是1块电池,飞2个起落(就是起来后,中间停下一次,然后在起来,直到结束),我的A和B电池在飞完后,非常烫手,而且电池有泡起来的感觉,就是表面有轻微的涨开样子,但我还有一块电池,温度就明显比另外2块低,而且在飞行的时候,会时不时的有动力不足的表现,但油门稍微加点后,又动力充沛,等会又有动力不足的感觉,再加点油门又正常了。。。

不知道我碰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属于正常啊,电池那么烫,而且还发胀,是不是我的450悬停电流太大了啊,记得上次测的时候是10A,不过现在还没测过调试好的悬停电流,请教各位了。。。

网友:
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仔细检查PITCH和双桨,检查所有转动部件要转动顺畅才可以。我的电池不停飞13分钟,电池有50度,有轻微烫手。正常的。电池鼓起就不正常了,也有人说没有问题。

楼主:
iceman  在 2005-5-12 02:28 PM 发表:

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仔细检查PITCH和双桨,检查所有转动部件要转动顺畅才可以。我的电池不停飞13分钟,电池有50度,有轻微烫手。正常的。电池鼓起就不正常了,也有人说没有问题。

你用的是什么电池?

我一般只飞10分种不到。。。

网友:
tomye  在 2005-5-12 02:30 PM 发表:

你用的是什么电池?

我一般只飞10分种不到。。。

我是用TCL的6C电池芯自制的,电池单体单电压4.3V,容量2000mAh.只是悬停练习用.

网友:
你用的电池一般可以悬停13-15分钟左右
电池鼓起来是不正常的
下次用我的充电器帮你冲了看看
可以冲多少MAH进去就知道你的电池的好坏了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2 03:23 PM 发表:

你用的电池一般可以悬停13-15分钟左右
电池鼓起来是不正常的
下次用我的充电器帮你冲了看看
可以冲多少MAH进去就知道你的电池的好坏了

不是鼓的很厉害的。。。55555。。。。。。

网友:
不过如果电池能够看出来开始发泡了, 情况就不太妙了。
我的锂聚有一块就是这样坏的, 发泡后就充放了两次就充不进电了。

网友:
电池鼓起来主要是因为高于额定电压的充电
和过充引起的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2 05:16 PM 发表:

电池鼓起来主要是因为高于额定电压的充电
和过充引起的

不是吧,我充电后电池是没有任何温度和变形的,就是在飞好后,电池很烫,我这个充电器是用很小的电流充电的,应该不会损坏电池的。。。

网友:
1、电池鼓起来的,常说的大肚子
2、电池动力明显减小,收油门后马上推上动力又上去了

按我买电池超过3000元的经验,电池准备挂了!原因是过放了!不是吓你,电池很娇嫩,有点明显减弱的时候已经是不行了,这个时候你收油门再推油门,虽然可以再次提供动力,但是就是这么一次次的收了又推,电池的寿命就一次次的减少。以后玩电动,用到感到明显减少动力,就要停止了!保护电池为重!

网友:
hyf_lj  在 2005-5-12 05:16 PM 发表:

电池鼓起来主要是因为高于额定电压的充电
和过充引起的

老大忽略了过放......

网友:
szc  在 2005-5-12 05:27 PM 发表:

1、电池鼓起来的,常说的大肚子
2、电池动力明显减小,收油门后马上推上动力又上去了

按我买电池超过3000元的经验,电池准备挂了!原因是过放了!不是吓你,电池很娇嫩,有点明显减弱的时候已经是不行了,这个 ...

分析得很正确,现在高手很多。

楼主:
晕,今天晚上飞下来,3块电池都很正常了,就是比较烫。。。

网友:
估计还是您悬停电流大了,
我用最早从狂模那买的2000的,13分钟悬停飞下来,电池只是温热不烫,这种电池我已经用过20~30个循环了,当初可是20多元一片买的(性价比高)

楼主:
6cg  在 2005-5-13 01:12 PM 发表:

估计还是您悬停电流大了,
我用最早从狂模那买的2000的,13分钟悬停飞下来,电池只是温热不烫,这种电池我已经用过20~30个循环了,当初可是20多元一片买的(性价比高)

哪里有介绍?给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