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540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5-12):
今天换了个540电机,车速有所提高,但电机发热的厉害,烫手,大约有80-90度。是否一定和换向器(铜头)与碳刷的接触不良有关,我注意看了看,火花正常(和我的不发热的电机一样)。不知何故。这样的温度正常吗?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先前提到过的那个花10元买的2手540电机,我对这个电机的技术参数不是太清楚,不过看你的描述,好象说它的转子上的线圈只有十几圈,是不是很粗呢?要是这样的话,那它工作时的电流就很大,这样发热就有可能了,如果你打算用这个电机长期跑的话,建议你还是给它加个散热器吧,其实也不复杂的东西,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自己DIY一个都可以的,这个温度恐怕电机的磁钢会老化得很快的!再或者你也可以查查相关的资料,把电机拆开,换细一点的漆包线重新饶转子绕组(具体型号的漆包线就得自己试了,如果是12V左右的电池组的话,我记得好象是在50~60号左右的,我原来自己改过的,好长时间没弄,记得不太清楚了,或者有可以借鉴的资料当然更好),让它在提升转速的前提下,能重新找到输出功率与实际负载的最佳平衡点,应该也能避免过热现象的!

楼主:
谢谢!
是的,是我花十元买的540电机,空载时和车上的原配电机电流一样,大约1.8A,跑起来明显快,我无法测电流,把一个开关烧毁,导线也有点发热,但没有问题。电机上有散热片,但温度还是很高,唯一的区别是原配的电机内部有类似鼓风机的叶片。我想问题不应该是这个叶片影响的。

网友:
是没有鼓风机的叶片的原因

网友:
80-90度也不能算不正常,只是比较热了一点,如果是刚跑完一组电后的温度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把齿比降低点,发热会好一点。空载1.8A是在几伏的状态下?

网友:
没带散热风扇的电机烫手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温度算是正常了。我还跑过100多度的呢。不过是多排电池。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今天我将原配电机和花10元买的电机拆开,比对了一下:(为了叙述方便现称配电机为1,10元买的电机为2)1的转子叠厚要比2后4毫米,1的t数比2的t数多4至5圈,2的t数为14圈(大概),但2的线径要比1的细,是否这是发热的主要原因?AI问车用的电压,回答是6节镍铬电池。用2时几乎不发热,而用1时却非常热,而且将一个接头(焊点熔开),一个开关烧坏。插头也开始发热。
    我想可能的原因是这样:一,t数少,虽然转数上去了,但扭力下降了,而转子叠厚变薄也使扭力下降。而车子的重量没有改变,因此想带动车子就需要更大的电流。这是电流明显加大(熔焊点,烧开关)的解释。二,由于线径较细,当通过大电流时必然发热,这是电机发热的解释。三,车子虽然跑的更快了,但起步明显没有用原配电机时那样有爆发力,车子急转弯时速度也有明显的下降(比原配电机),这些也是2的扭力不够的解释。
    因为2的铜头,碳刷,定子,外壳都比1的好,我想加粗线径,如果扭力上去了,而发热有所缓解那就好了,不过我还是不敢确定。
    最好哪位有经验的朋友能在我动手之前告诉我以上的分析是否正确。免得我白忙一场。
    另:用手转动1的转子时感觉很沉,而且有软东西卡住似的一卡,一卡的(其实没有),用手转动2的转子时却很流畅。这是什么原因?是定子磁钢的原因吗?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无法解释。将2的转子放入1后也是一样,看来是磁钢的问题,是否1的磁钢要比2的好?沉是磁力大的表现,这样的解释对吗?

网友:
你把齿轮比提高看看啊行!
老实说,14T应该是发热厉害的!我用田宫RZ都可以开到手都摸不上去。RZ是23T的。

网友:
你可以给你的电机两头上点缝纫机用的油,这样可以减少摩擦,温度就可以下来点~

网友:
赵栋  在 2005-5-14 10:30 PM 发表:

你可以给你的电机两头上点缝纫机用的油,这样可以减少摩擦,温度就可以下来点~

马达的发热最厉害的地方是碳刷和铜头。。。

网友:
情歌王子  在 2005-5-14 09:19 PM 发表:

谢谢大家指导!
    今天我将原配电机和花10元买的电机拆开,比对了一下:(为了叙述方便现称配电机为1,10元买的电机为2)1的转子叠厚要比2后4毫米,1的t数比2的t数多4至5圈,2的t数为14圈(大概),但2的线径要 ...

7.2V的话平均1.8A是比较低了,一般23T的STOCK都在4A左右,电流低也可以看做扭力低。
一般原配的白皮猪大概都是27T,应该是27T吧,具体不记得了,反正在30T左右

漆包线比较细的话扭力应该相对较高但速度慢一点

你这个电机应该是12V的吧,所以设计应该是用12V的,你用7.2V的话会因为电压不足造成转数和
扭力下降,也就是电机的整体输出下降导致性能下降,就像三个人干活一样,一个吃饱了干,一个没吃饱,没饱的当然比较累。

电机都会有个过载问题,简单点说就是不同T数的电机在配齿比时都会有个极限值,过低的话就会造成性能下降和大量发热,以简单RC用7.2V电机来说,14T的齿比一般用6.5左右,具体会根据赛道、温度、耗电量来调整,但一般调整范围不是很大。但你是12V的电机,因为输出下降,所以齿比只能靠猜的,你可以先从保守点来试,比如7.5,然后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慢慢降低,直到完全发挥电机输出能力。

不知道你平常怎么玩,是只是来回开还是找障碍物来玩,全油持续时间过长的话也让造成高热。

新电机用之前一般都是要BREAK IN的,一般省钱做法是用3V左右电压连续运转10分钟左右,一般看到3V时几乎没什么火花就可以了,有可能的话找个风扇吹会更好。

你可以找个6V的小型风扇装在电机前面吹,可以有效降低温度,电源供应可以通过接收机供电,这个方法我们在夏天比赛时是很有效的。

你也可以检查一下车架,有可能阻力比较大造成电机负担变大,有方法的话尽量减小车架传动的阻力。

重新绕的话,我是不推荐的,应该一般来说自己没条件做三极平衡,不平衡的三线对于540大小的电机来说是很麻烦的,会造成输出和效率下降。

速度和扭力这个问题,是需要要T数与线径平衡的,实际上RC用低T的电机在转数和扭力方面比高T数如23T都要高很多。举个例子吧,我用的7T单线电机和23T电机,7T转速在6万左右而23T在3万左右,虽然7T的转速要快一倍但因为在搭配齿比的原因,7T我用8.3左右而23T可以用到5以下,所以实际上的极速7T是快不了很多的。不过扭力就大不相同的,7T平均电流为6.5而23T为4左右,7T起动时最大电流为17A而23T一般都在8A左右,我前面说过了电流大小也可以看成扭务大小,实际使用时也可以感觉到,23T加速是比较柔和的而7T是很迅猛的,用低T电机的车比高T电机的车成绩快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提速快而不是极速快。具体说要如何平衡线径和T数我也说不清楚,一般来说是越低T的电机需要的线径越粗,在高转速的同时靠大电流来保持扭力,但这时候就要考验你的电池放电能力和其他部分的性能了。23T电机一般都是0.8左右的单线绕23T,20度的固定进角。7T单线是1.2的单线绕7T。电机进角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调整电机的耗电量和性能,也可以间接影响到发热。

电机磁钢强的比弱的好,能提高扭力但也会提高耗电量,因为电流也提高了。你手拧的时候一格格的感觉越明显说明磁力越强。

楼主:
承蒙指教,收益匪浅。今天自己做了个车铜头的架,不过不能用车刀,只能用沙棒,效果还可以(对我来说已经不错了)。看来我的主要问题是钱了,因为没有办法搞到更好的电池了。咳,长叹一声。早知如此何必玩电车,不如油车,只要发动机调好了,动力会很平稳的。这电车动力下降的实在太快了(皆因电池的容量),每组不到2分钟就慢下来。
以前玩固定翼,因为不会启动发动机(主要害怕手指疼),所以改玩电车,这回我买了个启动器,发动机很好打火,还是向油上努力吧,看来是把电池和电机想的太简单了。要不就把电机的t数变成50圈,线径变细,当玩具玩,跑的时间一定长。可那也太没劲了,矛盾呀。

网友:
你用什么电池的,电车一般用C型动力电池。5号电池肯定不行的!可以使用工业的纸电,比如松下3000的,大概5-6块一节。比一般的品牌电池便宜的多,品牌的大概30以上一节!
车模和飞机不同,油车和电车差不多的。车不能用自己配的油。

楼主:
always  在 2005-5-15 14:48 发表:

你用什么电池的,电车一般用C型动力电池。5号电池肯定不行的!可以使用工业的纸电,比如松下3000的,大概5-6块一节。比一般的品牌电池便宜的多,品牌的大概30以上一节!
车模和飞机不同,油车和电车差不多的。车 ...

先谢谢,你说的价格我买不到好电池呀。另:都说油车用好油,而飞机不用,可发动机是差不多的,这是为什么呢?请指教。

网友:
情歌王子  在 2005-5-15 10:42 PM 发表:

先谢谢,你说的价格我买不到好电池呀。另:都说油车用好油,而飞机不用,可发动机是差不多的,这是为什么呢?请指教。

买工包纸皮电,差不多这个价。
车用发动机的话,由于转数高和冷却不足的原因所以需要好的油来提高润滑和冷却。

网友:
怎么会买不到,这个要邮购的啊!我知道是XY******的那个人 我以前是CTJ那买的!
有兴趣可以看看www.rcfans.com 技术区有很多好文章,了解下你就知道很多了。

网友:
嗯,谢谢大大们!

网友:
正常~14T本身就是髮熱嚴重~加個散熱~調整一下齒輪比~

网友:
这样好的技术帖,值得收藏!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5-20 05:29 PM 发表:

正常~14T本身就是髮熱嚴重~加個散熱~調整一下齒輪比~

不见得哦,我用7T的时候也可以跑完只是温手的,决定温度的因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