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高手问?小龙能飞3D吗?

楼主(2005-05-12):
一飞雷虎V2/50的高手想问亚拓450V2能飞3D吗?
最好能推荐一套FF系列的配置,能有该配置的飞行时间更好!
他是我师傅,大概水平还不到倒飞倒退航线和倒飞对头旋停之间.

网友:
小电里面可以真正实现倒飞的没几个
450X就是一个
我们这里什么都不升级
用GY240就可以实现倒飞

网友:
hyf_lj  在 2005-5-12 22:03 发表:

小电里面可以真正实现倒飞的没几个
450X就是一个
我们这里什么都不升级
用GY240就可以实现倒飞

我用的是TP2100电池。JETI40A电调。真的好难哦!手要抖的。

网友:
sqt  在 2005-5-13 00:21 发表:

我用的是TP2100电池。JETI40A电调。真的好难哦!手要抖的。

換一顆亞拓25a或35a電調吧!會讓你完全改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