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5-05-12):
是不是改无刷
电机
后一定要用6通道以上的设备啊?光改尾电机呢?要做什么设备上的调整吗?简单吗?谢谢!

网友A:
和设备通道数无关,理论上4通道的设备也可以改双无刷,关键是需要发射机带有混控功能,也就是把主电机油门和尾电机油门做一个曲线混控,而这个功能只有在六通道以上的设备才有。
改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尾无刷电调串陀螺仪接第四通道,然后在发射机里好好调一下revo mix混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