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手工打造的双向电调,带升压驱动。

楼主(2005-05-13):
六个3803(前4后2),电机电池发热,电调没事。线性也不错

网友:
双向电调!!船用是吧?

网友:
很有兴趣呀,交流一下好么?
QQ361773361

网友:
效率不高

网友:
MOSFET管的门极电压提高会使它导通更彻底,但是门极的驱动信号波形也回影响MOSFET管的效率.
从你的板子看只有一个5--9V的升压块,如果是双向电调,该是H桥,那么上管的驱动电压应该为20V左右,否则你的电调效率不会高,电机电池发热,电调没事,是电调还没有烫到烧坏吗?你测试时的负载电流有多大?到15A没有?3803内阻是不大,但是驱动信号不行的话那3803的性能是发挥不出来的.把你的驱动信号波形画出来,大家分析一下.再问一下你的PWM波形的频率和分辨率.
本区有我做的双向电调的贴子,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
MOSFET管的门极电压提高会使它导通更彻底,但是门极的驱动信号波形也回影响MOSFET管的效率.

谢谢各位,这款电调个人觉得相当成功,电路简单,内阻很小,线性非常好,共有250种脉宽。接上电机和电池反复试验,最后是电机电池发热了,电调不发热。

楼主:
原图如下,造过电调的应当认得。这是一种线性可变的电调。

楼主:
ffxx  在 2005-5-13 09:26 AM 发表:

效率不高

网友:
我爱阿茜  在 2005-5-13 10:45 AM 发表:

原图如下,造过电调的应当认得。这是一种线性可变的电调。

上端用的P管,但是P管内阻比N管大但是没有看到升压部件?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啊

楼主:
XQY1972  在 2005-5-13 11:22 AM 发表:

上端用的P管,但是P管内阻比N管大但是没有看到升压部件?

这是国外的原图,本人是在此基础上作改进的,全部用3803,没有用P管。

网友:
我爱阿茜  在 2005-5-13 03:21 PM 发表:

这是国外的原图,本人是在此基础上作改进的,全部用3803,没有用P管。

老外的也不是很好,电调技术含量不高,国人也能做得很棒的.

网友:
我爱阿茜  在 2005-5-13 15:21 发表:

这是国外的原图,本人是在此基础上作改进的,全部用3803,没有用P管。

上一张你的电路图,看看有何改进!

网友:
没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