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暴龙摆尾严重。。。

楼主(2005-05-13):
我的小暴龙摆尾严重,我用PIEZO 双感度陀螺,什么模式都试过了,都无效,感度,模式全部试过都一样,难道坏了?

网友:
PIEZO應該是跟亞拓的rce-400同一顆,很難搞定的,建議你用rce-500或其他的陀機及尾舵機交叉測試找出真正問題

网友:
把舵机盘拆下来,看看尾舵机构是否顺滑,还有就是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
呵呵,当时大家都说PG03的陀螺仪用在450上效果不好的,很难控制,因为没有带锁尾功能,现在经过我的调试,PG03带的尾巴恶稳定,而且我用的还是FF6遥控器,尾部混控只有高档和抵挡好设,嘿嘿。。。

网友:
tomye  在 2005-5-13 11:02 AM 发表:

呵呵,当时大家都说PG03的陀螺仪用在450上效果不好的,很难控制,因为没有带锁尾功能,现在经过我的调试,PG03带的尾巴恶稳定,而且我用的还是FF6遥控器,尾部混控只有高档和抵挡好设,嘿嘿。。。

悬停还是没有问题的,户外航线就...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已经更换了亚拓6g舵机,但结果还是一样,已经2天没飞了。

网友:
dmagic1  在 2005-5-13 11:07 AM 发表:

悬停还是没有问题的,户外航线就...

呵呵,我刚买了个FF9、、。、、

网友:
iceman  在 2005-5-13 08:50 AM 发表:

我的小暴龙摆尾严重,我用PIEZO 双感度陀螺,什么模式都试过了,都无效,感度,模式全部试过都一样,难道坏了?

开始的时候听你说PIZRO锁尾很稳,很好的吧。是否摔过机,要不更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我比较认同applewang版大的意见。陀螺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手头如果有PG-03这类便宜的陀螺可以试着换上,开跟轴混控试试看看,如果能锁定,那么陀螺就真的损坏了。不行来上海展会把,我把我的Pizro 陀螺拆给你试试看看。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5-13 at 16:45 ]

网友:
有时可能不是舵螺的问题的,用亚拓的电调,电池性能下降用70%的电池保护时可能使动力间歇性中断,这时就会不断摆尾了

楼主:
268zoe  在 2005-5-14 11:08 AM 发表:

有时可能不是舵螺的问题的,用亚拓的电调,电池性能下降用70%的电池保护时可能使动力间歇性中断,这时就会不断摆尾了

查过了,没有问题.谢谢!

楼主:
换了陀螺还是一样,不过好些,STD模式 20%可以用,但不断向左偏,超过30%立即摆尾,真烦啊!!!AVC根本不能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GY模式全部摆尾。真苦恼!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19 at 16:33 ]

网友:
同情中,iceman要不你到上海来吧,这次应该有不少模友会去的,让大家帮你想想办法比较能见效。你自己一个人这么折腾的确有些难为你了。搞不好你点到亚托机机的死穴了。

网友:
是你的单向轴承打滑了
尾桨的驱动力减小了
把单向轴承换了就OK了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9 07:14 PM 发表:

是你的单向轴承打滑了
尾桨的驱动力减小了
把单向轴承换了就OK了

已经更换了德国的INA单向轴承,我估计是轴承套磨损了造成的打滑.

网友:
这个单独有卖的你可以找找的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5-19 at 22:03 ]

楼主:
hyf_lj  在 2005-5-19 10:01 PM 发表:

这个单独有卖的你可以找找的

谢谢!天域备货中,索性将齿轮绑一起试试看。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么?
以前我的ms700用240陀螺仪开启锁尾的时候,尾巴也是一摆一摆(不是感度设高了那样快速摆动),怎么调都没用!
现在好了,再也没有出现那个现象!

楼主:
jait888  在 2005-5-20 08:40 PM 发表:

楼主,好了没有么?
以前我的ms700用240陀螺仪开启锁尾的时候,尾巴也是一摆一摆(不是感度设高了那样快速摆动),怎么调都没用!
现在好了,再也没有出现那个现象!

怎么搞的?透露一下。

网友:
iceman  在 2005-5-20 10:30 PM 发表:

怎么搞的?透露一下。

不知道你的事不是跟我以前的现象一样?我的是比较慢的一摆一摆(感度过高是快速的摆动,不一样的!),把尾舵机后移,更换摆臂孔的位置,一点用都没有!
后来莫名其妙就好了,到现在很长时间也没有再出现过那种现象,你更换一幅大浆试一试!感觉像是飞机动平衡不好引起的!

楼主:
可以换的东西我都换了,还是摆尾,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才50次不到啊,一次要3.00元,也不便宜啊!对了还有大桨没有换,晚上换木桨试试.

网友(2005-07-11):
Quote:
iceman  在 2005-5-20 10:30 PM 发表:

怎么搞的?透露一下。

不知道你的事不是跟我以前的现象一样?我的是比较慢的一摆一摆(感度过高是快速的摆动,不一样的!),把尾舵机后移,更换摆臂孔的位置,一点用都没有!
后来莫名其妙就好了,到现在很长时间也没有再出现过那种现象,你更换一幅大浆试一试!感觉像是飞机动平衡不好引起的!
-------------------------------------------------------------------------------------

邪门了,我今天也是,一块电池刚开始是好好的,锁尾非常稳定,但发现有双桨.降下来把双桨调好之后就发现摆尾了,怎么调都不行.难道有双桨时是好的,调好双桨反而不行了??????

网友:
搞定了,最后发现是尾桨横轴松了,一个长一个短,高速转动时当然要摆尾了,把螺丝上紧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