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工做油车失控保护器

楼主(2005-05-13):
基本思路:当接受机没有收到信号或电池电压低于4V时(4节镍氢电池),失控保护器将锁死油门舵机在刹车位置.

网友:
好!
我感兴趣!
油门舵机的锁死点可以在事先自由设定吗?

[ Last edited by liverpool0 on 2005-5-13 at 13:38 ]

网友:
晕!
你就只说说你的想法
也不说说你的进程

楼主:
liverpool0  在 2005-5-13 01:37 PM 发表:

好!
我感兴趣!
油门舵机的锁死点可以在事先自由设定吗?

我认为只锁死油门就行了,自由设定有必要吗?说说你的想法.

楼主:
liverpool0  在 2005-5-17 08:22 AM 发表:

晕!
你就只说说你的想法
也不说说你的进程

我现在正在搞无刷电调,准备抽空做保护器.只是制PCB板的前期费用较高,如果有其他模友感兴趣,我做出来后按低价提供成品(除去费用不赚钱).

网友:
XQY1972  在 2005-5-17 05:29 PM 发表:

我认为只锁死油门就行了,自由设定有必要吗?说说你的想法.

每个车的发动机锁死点不同吗!

楼主:
liverpool0  在 2005-5-18 07:30 AM 发表:

每个车的发动机锁死点不同吗!

可以做成发动机锁死点可设置的方式,没有问题.同时切断舵机电源.
我91---96年在武汉呆了5年,在王家墩机场服役,还是半个老乡

网友:
XQY1972  在 2005-5-18 08:20 PM 发表:

可以做成发动机锁死点可设置的方式,没有问题.同时切断舵机电源.
我91---96年在武汉呆了5年,在王家墩机场服役,还是半个老乡

哈哈
是嘛!
半个老乡也是老乡嘛!
你的这个东西啥时可以研制出来
我好盼望
你估计单个的价格是多少?
可以短信告诉我

楼主:
liverpool0  在 2005-5-18 10:13 PM 发表:

哈哈
是嘛!
半个老乡也是老乡嘛!
你的这个东西啥时可以研制出来
我好盼望
你估计单个的价格是多少?
可以短信告诉我

由于目前开发无刷电调遇到些问题,所以就先把保护器搞出来把.
流程: 搭实验板硬件-->编写软件-->选外壳-->画PCB图-->制PCB板-->组装成品
可以在3星期内完成,估计价格在100元内,主要是制PCB板的前期费用高,如果要的模友多,价格就会下得来.
问一下,你的油车是哪种?我的是先豪越野.

网友:
XQY1972  在 2005-5-18 10:51 PM 发表:

由于目前开发无刷电调遇到些问题,所以就先把保护器搞出来把.
流程: 搭实验板硬件-->编写软件-->选外壳-->画PCB图-->制PCB板-->组装成品
可以在3星期内完成,估计价格在100元内,主要是制PCB板的前 ...

等待你的成品呦!
帮你顶一下
你把帖子最好在车模组里再发一份!

网友:
http://www.fymodel.com/mall.php3?query=view&cat=遥控器%20Radio%20Servo>遥控器相关商品&no=834
http://www.fymodel.com/mall.php3?query=view&cat=遥控器%20Radio%20Servo>遥控器相关商品&no=1055
看看这两个东东

楼主:
liverpool0
成功了第一个给你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