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飞机了。

楼主(2005-05-13):
为和大家更好的交流,这次详细记录制作过程,和详细图纸。希望能给大家提供有限帮助。
并将对新手指导各种材料和器材哪里购买。
相信能多数人看了帖子后能仿制,所以大家请投个票,希望看到什么飞机。
单选投票, 共有 8 人参与投票
61.90% (39)
23.81% (15)
14.29% (9)

网友:
我最希望了解的是KT舱身机的工艺、细节。
虽然飞行披萨上有一些,但是薄的KT板不好买,基本上只能用4mm~6mm的板子。

KT3D板机的资料网上已经很多了。

网友:
KT机很好做,只是还没水平飞3D

网友:
等着看到老大的漂亮机机哦

网友:
片身KT好做
重量輕

楼主:
我有各种材料和各种工具,但大家未必有,我要用大家都能买到的材料做飞机,洪扬DIY的精神。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13 10:45 AM 发表:

我最希望了解的是KT舱身机的工艺、细节。
虽然飞行披萨上有一些,但是薄的KT板不好买,基本上只能用4mm~6mm的板子。

KT3D板机的资料网上已经很多了。

0.4cm~0.6mm?? 我这里就只有两种 0.5cm和1cm的板子~~ 这种板子真的算好的吗

我前几次做飞翼和仓机都用的0.5的板子,不过,是有点重~~

最好是用多厚的板子做kt机呀

楼主:
大家不要以为有翼形就好,我飞过多种,感觉唯一的区别就是转弯掉高度厉害,对练吊机的和练平飞的无所谓,有翼形的也掉,主要是没速度。而且我的飞机KT板除了起外形作用,不受任何力,基本无动力下摔不坏。

楼主:
KT板种类太多,根据不同的外塑料皮区分,重量会相差近一倍,要选择。劣质的KT板反而是做飞机的好材料,但通常除外皮,KT板内芯也带颜色的不要买,内芯洁白纯净、外皮很薄的,是做飞机的首选。外皮很厚,轻易可以撕掉的,可以撕掉,然后用宽通明胶带加强。

网友:
为什么一定是3D呢?我觉得3D板机在工艺上没有多少可计较的,这类帖子也是最多的。
另外,板机的工艺在其它类型机上没多少好借鉴,因为对非3D机来说翼型影响太大了。

楼主:
放心,我的3D只要改小舵面或舵量也好飞的。
因为如果用减速组或低KV无刷,飞机的速度都不会太快,为提高舵面效率需要大舵面,而大舵面又是3D的特点,另外,重量轻总是好的,不愿意你可以加大电池来加重,所以,不做3D也成3D了。但完全可以不当3D飞。
对于减速组的飞机,3D和普通特技其实具有很高的统一性的。
而练习机和滑翔机,火鸟翼龙已经是不错的选择了。

网友:
……

买火鸟翼龙,和DIY是两码事……

算了,投舱身一票吧。

网友:
3种飞机属于不同层次,觉得要做的话都要有的,。

网友:
都要,都要,呵呵,每种都做一架^_^

网友:
我投2
1太普通了大家基本都会,3复杂点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5-13 06:28 PM 发表:

我投2
1太普通了大家基本都会,3复杂点

是呀是呀,但1摔了不心疼呀。
要不先1后2。
3已经做过一架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木材

网友:
eett  在 2005-5-13 19:58 发表:

是呀是呀,但1摔了不心疼呀。
要不先1后2。
3已经做过一架了。

先1后2也行

我就等着看2了

最好是投2的再多一点

楼主:
目前决定:
1、2折中,翼形板机。仓机避免不了座仓,大家制作可能困难,而且除了漂亮没什么好处。
设备尽量藏在机翼。
图纸基本完成,配件在路上。
准备开始制作。
应杭州一发烧友要求,飞机可拆卸,包括机翼、垂尾和平尾。
因为这人发烧厉害,出差要带飞机。目前他带套材出门,外地组装,回来时设备带回来,飞机扔了。够烧吧。

网友:
想法不错,我也经常琢磨怎么把机翼作出可以拆卸的结构,每次出去都拿着飞机.一路上老大妈们看见免不了东问西问的,烦死了,要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带出去就爽了

楼主:
设计好了,为了拆卸要付出10g左右的重量。

网友:
10g,还可以接受啊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5-14 17:52 发表:

想法不错,我也经常琢磨怎么把机翼作出可以拆卸的结构,每次出去都拿着飞机.一路上老大妈们看见免不了东问西问的,烦死了,要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带出去就爽了
哈哈!神不知鬼不觉的带出去!!我还以为是AK-47呢!!!

网友(2005-08-27):
我觉得KT起构型左右,起刚度作用,然后用玻璃钢承受拉力和压力会比较合理,就如同泡沫/玻璃钢复合结构

网友:
虽然现在大都用KT板,我还是爱用老方法,还是爱做木制飞机

网友:
楼主,我们都等了好几个月了,怎么还不见帖子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