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36H发动机很烫!

楼主(2005-05-13):
我的HIROBO 30 PLUS 配的是三叶36H
发动机
。副油针调节得偏富油,主油针调节好后,飞行。
当悬停飞行五六分钟后,下来发现,发动机非常烫手,连油针都很烫,不敢用手摸!
(在最大转速时,发动机排气管有很浓的烟排放出来)
请问DX:
1、您的发动机也是这样吗?
2、如果不是,应该怎么样调节?
3、这样会不会把机身侧板给烫坏?
4、
陀螺仪
也是离发动机不远啊,会不会影响陀螺仪的寿命?
谢谢了!

网友A:
正常,使用高硝基的油会好点,另外主油再大两格也可以试试 副油关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帮助。
我用的是素油。我会按照您的意思去试试

网友B:
直升机旋停用的功率比较大,当然会烫手,不过那么糖业有点过分了~

楼主:
各路英雄好汉,帮我想想办法呀

网友A:
桨距是不是也有点大拉,另外国产直机机器就是这样,工艺的问题,也可能你一开使磨车时就没把活塞汽缸磨润,素油就不要用了,本来直机就散热困难,你可以减低蓖麻油的比例,或是用合成润滑油和蓖麻油混合使用,总之是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另副油针只是在低速时起作用,和增强油门的反映速度,把副油针调到低速不熄火,推油立即有反映,开大2格主油就好了,拍烟浓拉是富油,看不见机器声音很尖就是贫油,慢慢挑挑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C:
我以前那台也是烫,使用了高硝基比的好点,我当时用16%的,还换了金属风扇。如果还是这样,可能是螺距过大。长期高热工作,当心发动机里边的轴承报废。

网友B:
nemnem,你在哪里呀?能帮我找一个15的机匣吗?

网友D:
用上OS发动机也同样会出现此类为题,你的发动机应该没问题,气温高了直机悬停不喝硝基是不行的,加入15%--20%硝基你的直机马上就会乖的.如需要硝基我帮你解决, 13007698898

网友B:
在哪里呀?lqk

楼主:
再试: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调主油针后,发动机在50%左右的油门时,很有力,于是把桨距最大值调节在50%油门左右。于是也就飞得起来了。但高速(油门到70%以上)发动机的速度反而下降了。也就没有了力。
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没有加硝基甲烷的原因?
谢谢楼上的所有朋友。

网友A:
过热了,加硝基会有改善,另外,说明桨距油门曲线还是不相付

网友E:
大家一般36HR的主油针开到多少啊?

网友F:
我也有一个问题,我是OS32的发动机,也过热,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调节副油针会不会造成贫油或富油呢?往顺时针方向调小副油针,怠速是高还是低?

楼主:
楼上的朋友,短信收到了,很久没有上来
我已经调好了三叶发动机
是这样的:将主油针开1-2圈(国产的只开一圈)先把油门杆拉到最下面,然后将微调拨到中立点到最上之间的中间位置。启动发动机,调节副油针到不息火,即怠速稳定。
再调主油针,略副油即可。
同时要注意桨距不能太大。太大了发动机速度上不去。
只是我的心得,仅仅供您参考
PS:我已经能取下练习架了,飞得很稳定,呵呵

网友G:
恭喜恭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