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三叶36H发动机很烫!

楼主(2005-05-13):
我的HIROBO 30 PLUS 配的是三叶36H发动机。副油针调节得偏富油,主油针调节好后,飞行。
当悬停飞行五六分钟后,下来发现,发动机非常烫手,连油针都很烫,不敢用手摸!
(在最大转速时,发动机排气管有很浓的烟排放出来)
请问DX:
1、您的发动机也是这样吗?
2、如果不是,应该怎么样调节?
3、这样会不会把机身侧板给烫坏?
4、陀螺仪也是离发动机不远啊,会不会影响陀螺仪的寿命?
谢谢了!

网友: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啊,而且稍收点主油针和副油针,一点火转速就特别高,打坏我不少配件了,现在换了OS才发现,其实最主要是三叶的化油器漏气

网友:
用的是什么油?????
发动机发烫关键是看用油,素油一般是偏烫,

网友:
现在是夏天,悬停本来就......

楼主:
用的是素油。
因为是夏天,发动机才会烫到手都不敢摸的程度?
一个起落下来,想调节一下油针,根本不敢用手去直接接触油针,很烫!!!

DX:帮我想办法呀!

网友:
我的没事~飞一个悬停下来发动机油针可以摸不烫~我用的是三叶机器~自己配油~但是用素油发动机怠速很不稳~

网友:
3叶的调好了也好用的哦

网友:
是油的问题,我用颠峰20%。发动机非常稳定,油针不烫。我也有OS,三叶调好了和os差的不是很多,用点好油就行,我北京的,不信可来看我飞

楼主:
xuanting  在 2005-5-13 09:10 PM 发表:

是油的问题,我用颠峰20%。。。。。

20%是不是指硝基甲烷的比例?我想自己配,问了一个商店,说TOP的油是1XX一加仑,太贵了。

[ Last edited by duanchzhu on 2005-5-13 at 21:36 ]

网友:
duanchzhu  在 2005-5-13 09:35 PM 发表:

20%是不是指硝基甲烷的比例?我想自己配,问了一个商店,说TOP的油是1XX一加仑,太贵了。

对,我的颠峰20%是80元,不贵

网友:
xuanting  在 2005-5-13 09:52 PM 发表:

对,我的颠峰20%是80元,不贵

比TOP15%还便宜啊~~那里买的啊?

网友:
建议最少换个OS的化油器.

网友:
没错,至少换个OS化油器,就是不知道那里有OS的化油器

网友:
 jr3810  在 2005-5-13 23:23 发表:

比TOP15%还便宜啊~~那里买的啊? [/qu
我在北京买的,你也不能来,要能来就让给你几箱,我用的多,所以买的多

楼主:
我爱宝马  在 2005-5-13 03:05 PM 发表: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啊,而且稍收点主油针和副油针,一点火转速就特别高,打坏我不少配件了,现在换了OS才发现,其实最主要是三叶的化油器漏气

再试: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调主油针后,发动机在50%左右的油门时,很有力,于是把桨距最大值调节在50%油门左右。于是也就飞得起来了。但高速(油门到70%以上)发动机的速度反而下降了。也就没有了力。
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没有加硝基甲烷的原因?夏天是不是一定要加这个稳定剂?
谢谢楼上的所有朋友。

网友:
硝基甲烷不是稳定剂. 建议你查查油针是不是扁的. 或者在油针上缠线拧进去...以防漏气..

网友:
三叶确实有些烫,我用过颠峰也一样,现在用TOP 15%的正在试,第一次飞仍然觉得很烫,再调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