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飞,问题请教

楼主(2005-05-13):
经过一番飞行前微调和在家里客厅试了试螺距后,顶着大叔大婶们疑惑的眼光,我在小区的球场做了试飞(没敢叫同道来,怕炸鸡后影响他们)。
试飞的时候锁头很好(用RD6000 sup  飞行模式1,感度在30-50之间调) 飞机没有乱转,但是无法象录像里一样稳定,一开始右飘,调了负翼微调后又左飘(原来油直只是园地乱转而以),现场也无风,实在不知道怎么定下来,高手来指教一二。

网友:
有没有双桨啊?很重要的哦。。。。

楼主:
tomye  在 2005-5-13 01:25 PM 发表:

有没有双桨啊?很重要的哦。。。。

我贴了色标,并手拿着侧视观察,中速和高速都没双浆(看着就一个螺旋平面)

是不是负翼的中立没调对啊。

拿在手上的感觉是不是不能有向左或向右的力距??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5-13 at 13:29 ]

网友:
調一下副翼,的中心位(subtrim),

网友:
你十字盘是否调整至水平了
这个很重要!!!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机器新,各个球头转动不畅,导致十字盘回中不好。我新买的时候也这样。球头里面别加润滑油,忘了谁说的了,可以用牙膏磨合,或者用4b铅笔图上一层石墨。你把所有球头搞顺畅了再试试?还有你的舵机是什么的?如果虚位太大、中立点不好也会不稳。十字盘也会有虚位和干涉!
顺便扯一句,改了ccpm以后这些问题都没了。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13 03:47 PM 发表:

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机器新,各个球头转动不畅,导致十字盘回中不好。我新买的时候也这样。球头里面别加润滑油,忘了谁说的了,可以用牙膏磨合,或者用4b铅笔图上一层石墨。你把所有球头搞顺畅了再试试?还有你的舵机 ...

我的舵机是亚拓9X,球头都比较畅,飞机飞行时候无明显的摆尾,但是会以机头为圆心或顺时针或逆时针(调整负翼微调后)在场地上以很大的圆圈飘来飘去。

是不是陀螺仪和尾舵没调好啊?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5-13 at 20:05 ]

网友:
我说的不是尾部舵机球头,是旋翼头所有连杆的球头,新机都会有球头转动不顺滑的现象。顺滑的标准用手转动球头扣,各方向的阻力要非常小才对。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14 12:10 AM 发表:

我说的不是尾部舵机球头,是旋翼头所有连杆的球头,新机都会有球头转动不顺滑的现象。顺滑的标准用手转动球头扣,各方向的阻力要非常小才对。

我都测试了,因为装机时也是按照不知哪位同志说的多安装几次,所有球头都算顺滑。
但是我总感到尾舵是不是跟踪不好才造成飞机以起飞点划大圈(大约8-10半径)飞行。
请指教。
如果是十字盘回中不好应该会出现前后也有偏差吧。

有时候可以使飞机能平稳升起,但是会水平飘,

[ Last edited by 城市浪人 on 2005-5-14 at 08:32 ]

楼主:
你们的遥控器设置舵量一般是多少,是不是要设低点?

网友:
我亦是新手,遙控器的設定確是惱人。 450X剛剛裝好,只懸過機兩、三趟作調整。未能完全掌握遙控的功能。
但FF9的設定實在太多、太費解。向 oldfire 前輩要來一份中文說明書才發覺不是自已的英文水平太不濟;而是看完中文亦難理解。
最好是有前輩就每款遙控對 450X 的調較有系統的作個簡介。
我現在雖可以勉強懸機,但對 FF9 內的參數都是一知半解。
唯有如鄧主任說般摸著石頭過河。

楼主:
能解说下怎么才能旋停而不飘,有哪些要素。

网友:
悬停总会飘的,要时刻留意飞机动向,加舵补偿才可以停稳,不可能放手就可以停稳。